破解了的AD13经常无法运行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1):
AD2013版破解后经常突然不能动,其他页面正常,打开任务管理器显示AD无响应,是哪里没破解好还是海需要下载什么补丁的吗,还是电脑配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
它是在后台连网,禁用本地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19):
我在64位win7上装“altium_designer_2013chinese32-64bitcracked.zip”运行正常

网友:
ad9也有这种现象,用过的就数6.9的最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