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轮,紧配合应该如何装配?

楼主(2013-08-01):
有步进电机和同步带轮,轴是6.35mm直径的,是用顶丝固定的

现在发现轴和孔的公差很小,直接放不进去,硬敲的话,又会搞坏步进电机(已经敲坏一个了)。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或办法可以装配?

请机械大拿指点啊~~~

网友:
加热,液压。

网友:
最近我也得用这个  还有从动的同步轮 怎么安装啊  用两个轴承?

网友:
能不能砂纸磨一下步进电机啊

网友A:
煮同步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煮同步轮

煮不是变大了,更紧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煮不是变大了,更紧不去了

那位仁兄的意思是加热轮子后,整个轮子连同轴孔都会变大,就能装进去了

网友C:
煮带轮,进行装配,若过盈的话,拆卸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煮带轮,进行装配,若过盈的话,拆卸是个问题

不会越煮越小吗?

网友D:
用涨紧套,工艺性靠谱些。

网友:
带轮一般为铝合金或者铁的,都是热胀冷缩

网友:
步进电机底部一般是有孔的,用一个短轴抵住电机轴,然后用橡胶锤把同步轮敲进去,更好的是用台钳压进去。

网友:
同步带轮是金属的,加热。
不是金属的,找个千斤顶,做个架子,顶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涨紧套,工艺性靠谱些。

大点的用涨紧套还好找,6.35的好象没有呢,也想知道好办法!暂时就是适当放大同步轮内孔尺寸,间隙配合

网友(2013-09-28):
过盈配合的话,拆卸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2018-03-25):
这个简单,找个台钳,后面轴的端面用螺栓之类的东西顶住,皮带轮放在轴头上,加紧台钳就能把皮带轮压到轴上,后面一定用螺栓顶住,不然轴承会压坏。

网友:
几十度温差不够的,要么加热到几百度,要么液氮冷却到零下一百多度。

网友:
这帖子挖的!!!  直接把同步轮孔车大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同步轮加热过90度以上,电机用胶袋包住放冰箱里待整体降温到10度以下,用台钻压入即可。电机轴心要放点东西顶住,要不会压坏轴承

网友:
压入步骤要一气呵成,停在一半就失败了

网友(2019-07-02):
有几种办法,1.把轮子加热,主要不要烤红,缺点后期拆卸需要专用工具。2,把同步轮磨大,或者车床。3.打磨步进电机轴

网友:
1,轮子加热。
2,卡爪压入。
最常见的就是这两种方法。

网友:
用顶丝了,大不了孔再去镗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