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吗,怎么破??

楼主(2013-08-01):
Xilinx ISE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吗,怎么破??

网友A:
带IP和,通常都要重建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IP和,通常都要重建IP核

没有使用IP核,一个官网下载的串口程序,我的电脑安装了10.1,13.2,但是官网用的是12.3,结果就打不开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
如图所示,选择用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程序

网友B:
这个错误看起来跟软件没有关系
貌似是中文目录名
都乱码了

网友A:
你说反了吧,你是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工程,如果工程简单,你在低版本中重建工程,不然就下载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你是用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工程,如果工程简单,你在低版本中重建工程,不然就下载高版本 ...

没有说反,以前也听实验室的人说过ISE高版本不能打开低版本程序,本不太相信,这次自己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看起来跟软件没有关系
貌似是中文目录名
都乱码了

不是目录的事,用13.2打开原来10.1编写的程序也是出现了乱码,无法打开,不是道是ISE软件的问题还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
不会吧,我之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