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m16的按键程序

楼主(2013-08-01):
按键是接了PORTA的第四位,有外加上拉电阻。
IO配置
PORTA = 0xFF;
DDRA  = 0x00;
按键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current_key,last_key;
         current_key=PINA&0x0f;
         if(current_key!=0x0f)
         {
                  if(last_key==0x0f)
                {
                    switch(current_key)
                   {
                            case 0x0e:
                                if(set_voltage<=3590)        set_voltage+=10;
                                       else        set_voltage=3600;
                                                              break;
                                 case 0x0d:           if(set_voltage>=3010)        set_voltage-=10;
                                       else                                set_voltage=3000;
                                                        break;
                        case 0x0b:           if(set_voltage<=3500)        set_voltage+=100;
                                                else                                set_voltage=3600;
                                                       break;
                        case 0x07:           if(set_voltage>=3100)        set_voltage-=100;
                                               else                                set_voltage=3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last_key=current_key;]
}
这个程序哪里出错了,麻烦各位大侠帮我找一下。

楼主:
上面打错字了,是‘按键是接了PORTA的低四位,有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A:
last_key 在这里是局部变量,不会保存上次的值;

//这样定义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_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st_key 在这里是局部变量,不会保存上次的值;

//这样定义

一点即中!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