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91 ADXL345与GY-29 ADXL345的区别

楼主(2013-08-01):
在淘宝购买了一款数字加速度计GY-291 ADXL345,初学者在网上看了不少资料和程序,发现使用ADXL345的I2C通信有个地址匹配的问题,
就是datasheets(根据资料显示的引脚图,我估计是GY-29 的,因为GY-29 14个引脚,GY-291 8个引脚)上写ADO接高电平,地址为0x1D(0x3A写入,0x3B读取),ADO接低电平,地址为0x53(0xA6写入,0xA7读取)。
但是很多网上的程序都是写有关GY-29 ADXL345的,大多有这句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这不是跟datasheets矛盾吗?
而且我想请问我使用GY-291 ADXL345这个模块,ADO接高电平到底地址该是什么?

哎,网上关于ADXL345资料全是GY-29的,根本找不到GY-291的,怎么办?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总共127个地址,扫描一遍,看看哪个地址ACK就是哪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127个地址,扫描一遍,看看哪个地址ACK就是哪个地址。

(⊙o⊙)…   请问具体点怎么扫描?  不太懂这个,想请教请教

楼主:
自己搞定了,越来越发现其实技术真的是只有自己学习才能帮助自己。其实GY-29和GY-291应该没什么区别,同一个程序下载后这两个都可以用,地址端口若接了地,写入时就该设为0xa6,要注意DS上的内容。

网友(2014-04-24):
我也是用这个GY-291 ADXL345,但是我用卖家给的代码还是自己写的代码,连devid都读不到,能求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