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黄金电阻,里面还有一个娃啊,这正常吗????

楼主(2013-08-01):
买了几个标称25W 3K的电阻用来给设备加热,加了大散热片,发现电阻表面温度六七十度的时候电阻就挂掉了,于是拆开来一看大吃一斤啊,日啊里面还有一个娃啊。
买来时候的样子,金灿灿的黄金电阻啊。铝散热器。不过这个是6K2的。有人用过这种电阻吗,里面确实是这样啊,我还一直以为是绕线的啊。

用锯子搞开外壳

网友:
子母电阻?

楼主:
日啊,里面就是一个2W的碳膜电阻啊,另外这种黑胶导热性能好吗,外壳70度,里面电阻都挂了,估计热阻应该挺大的。

网友A:
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正在用,不过没发现里面是这样的啊。一个挺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子的

我还一直以为是绕线的啊,这不是普通2W变25W吗,太给力了啊

楼主:
现在加个大散热片,功率在16W,电阻表面温度70多度,里面电阻就开路了,热阻挺大的

网友:
还是碳膜的玩意?

网友:
DALE的试试

楼主:
看着像碳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是绕线的啊,这不是普通2W变25W吗,太给力了啊

我说说国产的都这个样子

网友:
里面应该是线绕+陶瓷骨架,以前拆过。

网友:
热阻应该很大,承受不了瞬间大功率。

网友B:
那个是碳膜?还是绕线的皮实一点,公司用的功率电阻,表面温度高的时候接近100度(极端情况),也没见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碳膜?还是绕线的皮实一点,公司用的功率电阻,表面温度高的时候接近100度(极端情况),也没见过坏 ...

100度算啥 小车的一个限流电阻,直接用康铜丝绕的,都能烧红呢。

楼主:
同志们,不要搞什么设计了啊,搞这个电阻吧,几分钱买来碳膜电阻,加个铝壳,环氧树脂固化下,就能卖好几十元啊

网友:
你妹的,这叫绕线电阻,打头不是有RX吗?

网友:
我嘞个去,不是吧
这么好赚钱

网友:
,最恨到电子市场小商贩那里买东西,没办法就要几个。这些人底线越来越低。

网友:
水泥电阻都是绕线的

网友:
这就是先进的“铜包铝”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5W 3K         绕线还不知道要多少才能达到3K呢。

差不多 2.8A  ,也就是  2.8*3K  = 8.4KV

你这数学学的
算电流用3欧,算电压又用了3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数学学的
算电流用3欧,算电压又用了3K

估计电阻太亮了吧,晕了

楼主:
日啊,电子市场买的这个好像三四十啊,淘宝上也有三四块的,估计都这结构,哎买贵了不一定代表好,也可能代表你被杀猪了。。。。

网友E:
这种封装的,也就小阻值可以用用。买DALE拆机货吧,货真价格也便宜。现在这个市场,还真不敢用国产新货。

楼主:
有没有神人放个正宗的内部照片啊,奶奶的以后买一批就拆几个

网友:
手头上有个以色列的机器的上有这种电阻,12欧/25W。也许以后有机会替换下来就拆开看看。

网友:
这种电阻我也在用,电池测试设备里给电池放电的,旁边用个风扇给吹着,不然估计也挂了

网友F:
请用15W电烙铁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看四川永星的这种电阻,手册上写的表面温度可达到两百度啊,这表面温度才七十多度就挂了,我看还是直接从厂里订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用15W电烙铁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其实用ptc给设备加热更合适啊,

楼主:
昨天去电子市场找这个电阻,声明要里面是线绕的,竟然都不敢保证!

网友:
经常有拿个  1w的碳模电阻,封装成5w的 水泥电阻卖,,,bbs见过多次图了,

网友G:
既然你还在外面加散热器,那要带散热器的这种电阻干啥,直接买50W的线绕电阻装在
你的散热器里不行?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瓷管封釉的。

网友:
搞航空还是卫星的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大的 一般是1R 在RS买的 很贵 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你还在外面加散热器,那要带散热器的这种电阻干啥,直接买50W的线绕电阻装在
你的散热器里不行?就是那 ...

这种线绕的,不好加散热器吧,不加散热器的话,电阻能加到额定功率吗

网友:
看到真相了。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楼主:
大家帮忙推荐些绕线电阻的品牌啊,要容易买到的品牌

网友:
淘宝几块钱的货不会也是这样做的吧..水泥电阻

网友:
阻值小的一般是线绕的,阻值大的,就不敢说了,不过就算不是线绕,也一样需要比较大的功率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封装的,也就小阻值可以用用。买DALE拆机货吧,货真价格也便宜。现在这个市场,还真不敢用国产新货。 ...

DALE在e络盟上也就20,30块钱一个,如果找到代理商会便宜很多吧。如果量少直接在e络盟买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推荐些绕线电阻的品牌啊,要容易买到的品牌

又买了几个电阻,拆开里面是这样子的,比以前的还能有点良心。不过打耐压到1000V就击穿了,要是直接用220V加热肯定会害死人的。
现在在一家工里面订货了,怎么买个像样的电阻怎么那么难啊!!!!!!!!!!!!!!!!!!!!!我们是贵点也无所谓啊,但要给我保证质量和安规啊
!!!!!!!!!!!!!!!!!!!!!!!!!!!!!!!!!!!!!!!!!!!!!!!!!!!!!!!!!!!!!!!!!!!!!!
奶奶的,害死人不偿命啊,有木有!
我都快暴走了有木有!

网友:
这种电阻在产品上用过,总功耗算下来70w,3个电阻串联使用,温度超100了,滴上水直接冒气,通电8个小时没问题,电阻直接从厂家买的,一个16块多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电阻啊,看水泥电阻的也是:

下楼的绕线电阻内部图:

网友:
从来都是买降额5倍使用的。没烧过。。。。。

其实看下体积就大概能承受多少的功率啦。

网友:
这个太坑爹啦,买点电炉丝自己绕到陶瓷棒上用水泥封起来 哈哈

网友:
次奥,我才买了几百个这种电阻,回去锯开上照片

网友:
外壳就是散热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买了几个电阻,拆开里面是这样子的,比以前的还能有点良心。不过打耐压到1000V就击穿了,要是直接用22 ...

3K 的阻值,这个用绕线不好做,阻值太高,用的铜丝很细,又很长,一般都是膜。

楼主:
最新进展了啊,从另一家公司定做的电阻,里面是绕线的啊。不过线蛮细的,绕在陶瓷管上,应该功率比较大。
上图片

网友:
我也上过当 广州升枝的黄金电阻把哥害死了 后来换的披釉的 难看了点好用多了

网友(2019-03-08):
老哥 电阻厂家帮推荐下 谢谢啦

网友:
我看mouser也有大功率电阻卖啊,3Kohm,50W,1%的电阻也就40元,质量肯定比这个好多了吧

网友:
看起来国产电阻也不靠谱啊,碰到第一种就晕死了……要想用国产,自己的检测能力必须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了啊,从另一家公司定做的电阻,里面是绕线的啊。不过线蛮细的,绕在陶瓷管上,应该功率比较大。

哪家做的?我这里也需要买。

网友:
这不是黄金电阻,看清楚了

网友:
国货害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