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移植FreeModbus 详细过程 【辅助贴视频】

楼主(2013-08-0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wNDY5Mjky/v.swf

一些软件操作的说明。
该帖子的辅助说明,希望大家喜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615-1-1.html

楼主:
没办法,大家需要先看一会广告。
软件操作方面的内容,写起来效果不一定好,操作一下就好些。

网友A:
之前移植的时候参考了楼主的帖子,已经用到第二个项目上了,非常好使

网友B:
已经强势关注LZ。记得LZ在我一个帖子上留过一条言,亦很有帮助!

网友C:
楼主太给力了  请允许我崇拜你吧

网友:
楼主,我的代码也改完了,很好用
我是两屏做监听,截获有效数据
并显示,不做回复,其它的都会回
复。协议栈稍微改了一下。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兴趣一起把FreeModbus改成支持主和从的?

网友D:
BOOL xMBPortEventPost( eMBEventType eEvent )
{
    xEventInQueue = TRUE;
    eQueuedEvent = eEvent;
    return TRUE;
}

这是事件发生的处理函数
发现这不是真正的队列,
上一个没有处理,下一下来了必然会覆盖吧?

网友:
eMBPoll要调用两次才能得到真正的数据

网友D:
xMBPortEventPost()是启用自己实现的部分
如果不是真队列,而发包的频率远大于eMBPol的调用频率时必将导致丢包超时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移植的时候参考了楼主的帖子,已经用到第二个项目上了,非常好使

呵呵,看来我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强势关注LZ。记得LZ在我一个帖子上留过一条言,亦很有帮助!

谢谢你的关注,我一定再接再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给力了  请允许我崇拜你吧

不必崇拜的,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兴趣一起把FreeModbus改成支持主和从的?

如果有精力的话我一定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觉得PC机做主机可能会好一些,更多的关注NMODBUS这样的PC机类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L xMBPortEventPost( eMBEventType eEvent )
{
    xEventInQueue = TRUE;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D:
但是,有时不一定连接PC
就得需要有一个主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xMBPortEventPost()是启用自己实现的部分
如果不是真队列,而发包的频率远大于eMBPol的调用频率时必将导 ...

我有一点不接,为什么RS232或RS485接收数据的速率大于 freemodbus协议处理的速率。

是不是你用的MCU主频太低了,不适合做大数据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有时不一定连接PC
就得需要有一个主机吧

有的时候我也遇到了需要主机的情况。

后来我也仔细分析了这种需求,之后我把目光转移到了CANOPEN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点不接,为什么RS232或RS485接收数据的速率大于 freemodbus协议处理的速率。

是不是你用的MCU主频 ...

我只是假设而以,
如果CPU资源够时应该建一个真正的FIFO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FreeModbus在M8上跑起来有点吃力,Flash吃了一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之前移植的时候参考了楼主的帖子,已经用到第二个项目上了,非常好使

兄台,可有主机解决方案?

另外,我用这个程序,15命令,写多个线圈时,数据是不对的。你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可有主机解决方案?

另外,我用这个程序,15命令,写多个线圈时,数据是不对的。你的呢 ...

主机程序也在寻找中,读写线圈没有问题

网友:
你看我的现象: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modbus&page=12
443楼
可否把你的程序发来我对比下下啊。谢谢

网友:
avr M8 上跑freeModbus有点浪费资源了

正在把其它没用的代码去了,只留RTU

网友D:
把改完的代码测试一下

网友E:
楼上是来炫耀的吗?

网友B:
开始学习Modbus啦,看过原帖,受益匪浅,有几个地方请教楼主:
红色方框内的.c是不是不需要修改了,直接搬运,蓝色方框内,修改portevent事件修改,portserial换成STM32的串口配置,porttimer改成32的定时器,再把main.c copy一下,是不是就ok了,有什么地方疏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理中。。。

您可真节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学习Modbus啦,看过原帖,受益匪浅,有几个地方请教楼主:
红色方框内的.c是不是不需要修改了,直接 ...

你的做法应该是正确的,大致方向上没有问题,可能是一些细节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改完的代码测试一下

建议把整理的代码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把整理的代码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测试完成后我会上传上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是来炫耀的吗?

FreeModbus占的Flahs和ram不少
我只是想改改尽量减少flasht ram
你怎么说都可以

网友:
ATMEGA8 8K Flash /1K RAM 自己的代码空间没多少了

又不舍得放去FreeModBus

网友B:
正式开始移植Freemodbus,按照老大的指示,把.c .h copy完以后,发现老出现
Build target 'Template'
compiling usart.c...
linking...
..\OBJ\Template.axf: 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referenced
Target not created

然后我发现原来的usart.c 里有这么一句话,我注释掉就正常了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个人感觉是和串口的printf 有关!而且,要把这个勾去掉!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就是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式开始移植Freemodbus,按照老大的指示,把.c .h copy完以后,发现老出现然后我发现原来的usart.c 里有这 ...

我平时用IAR,看别人的代码才使用Keil

可能是IAR和Keil的区别造成的。

网友:
RTU精简版本

网友:
测试环境:IAR for avr 5.40 + M128

目前只优化了ModBusPort.c和ModBusRTU.c

ModBusPort.c
  566 bytes of CODE memory (+ 19 bytes shared)
  4 bytes of DATA memory (+ 13 bytes shared)

ModBusRTU.c
   1 677 bytes of CODE memory (+ 14 bytes shared)
   821 bytes of DATA memory (+  1 byte  shared)

ModbusFun.c
   1 582 bytes of CODE memory

ModbusUser.c
   548 bytes of CODE memory (+ 14 bytes shared)
  30 bytes of DATA memory

有时间优化一下

网友(2013-12-30):
感谢楼主的努力!!!!!!!!!!!1

网友(2014-05-16):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2014-06-29):
不错,准备学习一下

网友F:
持续再关注你,项目中用到CC2530无线和RS485有线.这几天在学习UCOS操作系统和MODBUS,想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就不知努力是否白费,因为项目要求紧本人也很菜。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可有主机解决方案?

另外,我用这个程序,15命令,写多个线圈时,数据是不对的。你的呢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能告知我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F:
持续再关注你,项目中用到CC2530无线和RS485有线.这几天在学习UCOS操作系统和MODBUS,想把它们融合在一块就 ...

请问融合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