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自动分选装置,没做过、求指点!

楼主(2013-08-01):
为实现棒料的自动分选,对从磨床加工出来的棒料进行如下自动化处理:
1、冲洗、吹气;
2、检测外径;
3、分选合格品与不合格品;
4、检测数据及分选结果存档。

目前想用PC+PLC+接触式外径量仪来实现,看有更好的思路没,机械设计无头绪;
象做这样一个装置,给客户报价多少合适?因为需要明细报价,软件、控制与机械在报价中大概各占多少合适?
另外,这种装置是否有推广的价值,纠结中,项目接还是不接。

网友:
机械设计无头绪;一票否决

网友:
好心给别的坛友做吧!
自己连个方案都没有,怎么接呀?

网友:
接触测量比较麻烦吧,搞个ccd测应该方便点

楼主:
一直做纯软件,盗版头疼,这次就这个机会想连控制一起做,机械部分只管设计客户自己做
接触方式测量改为光透过式测量
从没整过机械设计,上设计草图,求建议

网友:
庞大的系统啊,

网友:
你做的设备是马达行业用的吗?这样的机器搞过,没有多大的通用性,个人的理解。

楼主:
客户是一家产品种类繁多的机械厂,汽车的、轨道的零配件大大小小的都做,这次针对的棒料只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体,尺寸大概是20mm*150mm,加工设备是台无心磨床,自动分选装置跟磨床对接
客户说是还有一些设备需要使用,但这是后话,价格会较低,不会超5万(不含机械部分)
如果没通用性,这种项目做起很恼火了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做好需求分析,测试测量规范书页没有,没法做。举个例子阿
1,直径的检测方法,是投影或者N点的截面
2,长度检测,误差范围

3,棒子,你是不是要检查端面的平整,柱面的平整的
4,棒子的直线度检测

这些理清楚,就知道该用什么设备,怎么搞了。

楼主:
客户目前的需求只要求检测直径(公差1.3丝),长度检测是为了提高通用性
磨床加工节拍:小件8秒,大件10秒多

网友B:
圆形的棒,弄两个孔,小的掉下去,就不合格了,在弄个合格的孔,合格的掉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目前的需求只要求检测直径(公差1.3丝),长度检测是为了提高通用性
磨床加工节拍:小件8秒,大件10秒 ...

嘿嘿,5w?买检测设备不够,你知道的keyence光学ccd多少钱,接触式的多少钱?请注意这是0.013mm精度另外这种检测的机械部分全部使用气动可以了。没有必要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等等。9w8我做过类似的,光机械部分+气动安装加工等等人工费,加工费2w多132542

楼主(2013-09-30):
to 669911
本打算用keyence的LS-7000,ig系列的多少米
你做的那个有图片或介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5w?买检测设备不够,你知道的keyence光学ccd多少钱,接触式的多少钱?请注意这是0.013mm精度另外 ...

本打算用keyence的LS-7000,ig系列的多少米
你做的那个有图片或介绍没,我的qq:4427878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做好需求分析,测试测量规范书页没有,没法做。举个例子阿
1,直径的检测方法,是投影或者N点的 ...

是的,需要根据测量规范来进行硬件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的棒,弄两个孔,小的掉下去,就不合格了,在弄个合格的孔,合格的掉下去! ...

还需要分级,超出合格、不合格两种结果,现在考虑气缸推杆方式

楼主:
另外,测量位置需要准确定位,需要用PLC+ 伺服驱动器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D:
建议设计一个机器手,抓起棒料即可完成精确测量,根据结果的合格与否再放置到不同的料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设计一个机器手,抓起棒料即可完成精确测量,根据结果的合格与否再放置到不同的料斗去。 ...

需测多个角度,检测过程中棒料还需旋转,另外机械手的成本也高吧

网友D:
机器手在这里成本不高,只是机器手上附的测量传感器成本高。一般的机器手因为要精确定位和精确重复,所以要用伺服电机,变速器要用谐波减速,因此成本高,你这个的核心是测量,其他放到不同的料斗的动作根本就不需要精度,因此机器手可以是简易的用直流行星减速,配合低端plc就可以满足需求,关键是机器手抓取并同时检测的部件,这是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手在这里成本不高,只是机器手上附的测量传感器成本高。一般的机器手因为要精确定位和精确重复,所以要 ...

机器手成本大概多少啊,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