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有关外部中断

楼主(2013-08-02):
开发板是launchpad,程序里有两个定时器中断,用的是连续模式,为什么外部中断一直进不去啊?即使我用函数发生器直接产生方波进去都不行。。

网友A:
还是仔细看程序  看你的寄存器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仔细看程序  看你的寄存器配置吧。

P2DIR &= ~BIT0;
P2SEL &= ~BIT0;
P2IES &= ~BIT0;
P2IE |= BIT0;
P2IFG = 0;

_EINT();

以上是配置代码,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