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SRAM实现双色LED屏刷新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3-08-02):
类似双口RAM。MCU用SPI或者并行总线,通过CPLD去写SRAM。另边从RAM中读取数据,把时钟和数据输出给LED屏驱动器。
算了算,双色2bit×640×480,大概是80K的RAM。
不知道要实现这个功能,CPLD/FPGA需要多大规模?
有没有带内置RAM,管脚比较少、非BGA封装的CPLD或FPGA可以选择呢?没有就只能外挂了。

MAX V
特性        5M40Z        5M80Z        5M160Z
逻辑单元(LE) 40  80 160
等价宏单元 32 64 128

网友:
max不带RAM,用ACTEL的吧,

网友(2013-10-21):
外挂吧,虽然麻烦点,但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