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点试验仪中使用的CRC热电偶-请教

楼主(2013-08-02):
在石油分析仪器中,闪点测试仪器中闪点检测使用的是CRC热电偶?请问CRC热电偶中的CRC代表什么意思。在闪点检测的原理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
查看相关标准,石油分析仪器一般是按标准里的方法生产。

网友(2013-10-30):
CRC热电偶是什么?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