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24l01和51一起用

楼主(2013-08-02):
我用51的p1口和24L01连接的话要不要加什么电阻啊  ???

楼主:
万能的坛   应该有人知道吧

网友A:
直接用24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24le1

24l
已经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24le1

你调试过?

网友B:
可以直接连

网友:
为何不行呢。

网友:
完全没问题,话说,这两天论坛好像不太热啊

网友C:
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连

na些脚要不要上拉

网友D:
给的手册上不是写了,加一个小电阻,直连的话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些脚要不要上拉

用单片机内部的上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片机内部的上拉就行

na是内部上拉哪些广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到,

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的手册上不是写了,加一个小电阻,直连的话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直连的话   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是内部上拉哪些广角

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

xiexie a

网友E:
NRF24L01 是3.3V  单片机是5V  为了保证安全 可靠, 会在IO口 串联一个电阻。如果用3.3V 单片机  就不用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 是3.3V  单片机是5V  为了保证安全 可靠, 会在IO口 串联一个电阻。如果用3.3V 单片机  就不用加 ...

全部都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

程序接收是乱码怎么办?

网友F:
估计是你写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51可以不串电阻  电流不会太大(实际使用正常)  avr则串一个2k左右电阻   3.3V的基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你写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下程序,试试,

enen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你写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下程序,试试,

只有最小系统的板子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你写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在网上下一下程序,试试,

行不行跑你的程序

网友G:
我用5V直接接上去的,  完全可以,你不放心也可串个小电阻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5V直接接上去的,  完全可以,你不放心也可串个小电阻进去

其他io口接电阻没有?

网友:
SPI的IO都加。。

网友H:
你怕的应该是24L01是工作在3.3V的电压下,但是51单片机的IO口电压是5V,害怕把24L01烧坏吧?不用担心,24L01供电一定要用3.3V,接口可以直接和51链接,如果需要长时间工作、害怕烧坏24L01的话,可以在接口上串联一个电阻,大小大概几百欧姆吧。最好链接一个电阻之后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在大批量通信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怕的应该是24L01是工作在3.3V的电压下,但是51单片机的IO口电压是5V,害怕把24L01烧坏吧?不用担心,24L0 ...

o  你有没有可以直接通信的程序?能共享一份不   谢谢啊    我是用最小系统板做的   什么外设都没有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
我用的就stc89c52, nrf24l01用3.3V ,应该没有问题,至于你将5V直接加到nRF24l01,能用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怕的应该是24L01是工作在3.3V的电压下,但是51单片机的IO口电压是5V,害怕把24L01烧坏吧?不用担心,24L0 ...

通信速度比较慢是为什么啊     同一个程序  不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