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8-02):
这个产品是一个温度记录标签,洋鬼子做的。有一个功能是能生成pdf文件,插到电脑上就能读出来。哪位高手给个设计思路呗?以下是我能想到的。
1. 处理器如果是ARM的话,跑嵌入式操作系统很容易实现。但是这个产品本身超低功耗,不知道ARM的行不行,如果用单片机的话,跑什么操作系统合适?怎么实现?
2. 如果不上操作系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网友: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跑系统,不要老是想着跑什么系统,就是 一低功耗单片机做的。

网友:
记录部分和生成pdf部分分开,生成pdf的插上电脑才工作,耗电要求不高,记录部分独立工作,要求低耗电

网友:
有可能是上位机通过读取标签的数据再生成PDF。标签生成PDF,没必要啊

网友A:
以前关注过这个,的确有在卡里直接生产PDF文件,插电脑上就能读取的,电脑可以不用安装任何软件就获取PDF

ARM是可行,选择芯片注意启动电流就好,平时检测温度功耗够低,插上电脑后是USB供电,不用再关心电池功耗

而且这些卡很多是一次性的,一旦插上电脑后,卡就永不再采集温度,可以直接把卡当做档案存储

网友B:
分析一下PDF的文件结构,把数据填进去

网友C:
我只想说一句,生成PDF很难吗?很难吗?很难吗?
PDF的内容如果只有文字和简单图形(直线、折线、圆、矩形、多边形之类)的话,这个PDF完全可以用一个文本文件表述出来,不要试图去加密、压缩,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只需要卡内实现了文件系统,那就什么都简单了,生成PDF其实真的不难。Javascript都可以直接生成PDF,根本都无需同二进制打交道,哈哈。
PS. jspdf的低版本找不到了,现在的版本完善了好多。最低版本只能生成文字,代码大概就30多行,现在的高版本已经很臃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关注过这个,的确有在卡里直接生产PDF文件,插电脑上就能读取的,电脑可以不用安装任何软件就获取PDF

恩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功能。
我现在的想法是不用操作系统,直接用单片机的USB控制器做一个USB mass storge。 但是怎么生成pdf文件呢?没弄过这块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一句,生成PDF很难吗?很难吗?很难吗?
PDF的内容如果只有文字和简单图形(直线、折线、圆、矩形 ...

会则不难,不会则难。
以前没弄过pdf这块儿。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PDF的文件结构,把数据填进去

用单片机怎么实现呢?有没有啥参考资料我学习一下。

网友D:
可能直接生成pdf要简单些,还有种办法就是如果读取的机器是windows的话,也许可以参考u盘自动安装驱动的方式使用windows驱动程序来读取卡内的数据并生成pdf

网友:
pdf的格式标准是公开的吧

楼主:
这个产品生成的文件格式是这样的。
包括文字、Logo、图标等等。
有没有什么单片机上的C库能用来制作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直接生成pdf要简单些,还有种办法就是如果读取的机器是windows的话,也许可以参考u盘自动安装驱动的方 ...

直接生成pdf应该靠谱。

网友:
这个产品这么有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则不难,不会则难。
以前没弄过pdf这块儿。请多指教~

多看看PDF文件格式。
本人曾经弄过一个海纳百川文档下载器,就是下载百度文库、豆丁、畅享、维普什么的一个下载器,说穿了就是从Flash截图保存为PDF的过程。你看我那个软件那么小,是因为没有引用任何的外部库,包括Flash截图和PDF生成都是自己实现的。
那个PDF生成的部分只有图片,我只实现了JPEG和PNG图片的存储,WMF、JPEG2000和TIFF格式都没有支持,所以才能做这么小。
文字部分也一样,只有一些描述(字体、大小、位置、文字内容),基本绘图稍微复杂点,但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需要压缩以减小体积,估计单片机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你查看一下PDF的文件格式,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是什么问题了。PDF格式非常明晰,一个一个的节,按要求填充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生成的文件格式是这样的。
包括文字、Logo、图标等等。
有没有什么单片机上的C库能用来制作pdf文 ...

这就是我所说的简单地文字和图形了,C库我没有,Java的、Delphi的、Javascript的,全功能的、残废的,我有一堆

网友E:
关于原理,楼上已经有合理分析。

不过吐槽一下,pdf有什么好?对于分析非常不方便

网友:
张知识了

网友F:
MCU+Flash+USB  可以做成一个优盘
MCU+传感器+Flash 可以做成一个数据采集装置

对于采集回来的数据,只需要保存成pdf格式即可(这个就需要耐心研究一下格式规范)
我做过保存成csv格式的,方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Flash+USB  可以做成一个优盘
MCU+传感器+Flash 可以做成一个数据采集装置

方便分享一下你做的东西吗?
MCU+Flash+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所说的简单地文字和图形了,C库我没有,Java的、Delphi的、Javascript的,全功能的、残废的,我 ...

新手发帖每小时5个。憋死我了

网友:
还有曲线,曲线啊。。

网友G:
人家不止生成PDF,还有上面说的温度曲线哦, 不过这个PDF是先建立好的,删不了的,在使用的时候,就是住PDF里写数据.插上电脑后打开pdf,,KAO,还自动生成了曲给图

手上有二个二手的 http://www.pdf-logger.com  据介绍,这是全球第一家可以实现写数据到PDF里的公司

里面用的单片机是AT91SAM7S256 + HT49R50A + 热敏电阻,...功耗真是低,拆了电池,就俩小小的贴片电容上仅有的一点点电,还能工作一段时间

所有设置都在上位机软件里,每个都配有ID号和密码,搞不到密码,进不了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分享一下你做的东西吗?
MCU+Flash+USB

我用stm32做的

USB库自带USB Mass Storage例程
改一下存储器驱动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功能。
我现在的想法是不用操作系统,直接用单片机的USB控制器做一个USB mass  ...

不需要操作系统,只需文件系统

直接找到DPF对应的hex格式,建立一个文件目录和一个PDF文件,目标很明确

实际插电脑上的效果就是一个只能读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不止生成PDF,还有上面说的温度曲线哦, 不过这个PDF是先建立好的,删不了的,在使用的时候,就 ...

牛啊哥们~ 我就想要这个。
低功耗这块儿我们做完了,应该还不错,算了一下大概一个700mAh的电池能用10年(15分钟记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不止生成PDF,还有上面说的温度曲线哦, 不过这个PDF是先建立好的,删不了的,在使用的时候,就 ...

你收上这个还能工作不?
你要是没什么用卖给我得了,我研究研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收上这个还能工作不?
你要是没什么用卖给我得了,我研究研究

可以工作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软件设置密码的,没密码,软件用不了

你淘宝上找,30块钱一个买的,好坏不管

我们也是用来研究研究的, 你们走在前面啊,这东西国内具本没有,都是国外的 300多元一个,贵的有到500,,空间很大啊

最主要的是,这东西具本都是用在医院,这个钱好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工作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软件设置密码的,没密码,软件用不了

你淘宝上找,30块钱一个买的,好 ...

加个QQ:85885704
多交流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关于原理,楼上已经有合理分析。

不过吐槽一下,pdf有什么好?对于分析非常不方便 ...

PDF用于交付文档...PDF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相对DOC而言...

网友I:
我的猜测:单片机平时以低功耗来采集数据,不处理PDF,只是在USB供电的时候,将数据转换为PDF。
《圈圈教你玩USB》书中有U盘的实现
http://www.docin.com/p-234206384.html
这里有个“PDF格式详解”
http://blog.csdn.net/bobob/article/details/75138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猜测:单片机平时以低功耗来采集数据,不处理PDF,只是在USB供电的时候,将数据转换为PDF。
《圈圈教你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工作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软件设置密码的,没密码,软件用不了

你淘宝上找,30块钱一个买的,好 ...

淘宝没找到啊,你在哪儿买的,发个链接给我呗。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PDF用于交付文档...PDF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相对DOC而言...

不是扫描的pdf,造一个太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扫描的pdf,造一个太容易了。

一份说明文档用户一份...产品注册备份一份...责任大的公证处还需要一份...
文档每次版本号变更都是有严格记录的...
怎么造?但就STM32F1的Datasheet来说...怎么伪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家不止生成PDF,还有上面说的温度曲线哦, 不过这个PDF是先建立好的,删不了的,在使用的时候,就 ...

是的,我碰到个客户是用这个芯片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