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更换检测电路

楼主(2013-08-02):
公司买了一款仪表,带液晶屏的。四片AA电池供电,自带充电功能。   因为AA电池有1.5V的干电池和1.2V的镍氢电池,所以需要开机后需要选择电池类型。
样机做的很巧妙,更换电池后,首次开机时,会在屏幕上提示,问你是干电池还是可充电电池。关机后再开机,就不会提示了。 我拆开壳子看了下,里面有个纽扣电池,可能有关系。
现在想做这个功能,请教大家,如何能够在更换电池后检测出来!

网友A:
芯片断电,自动丢失RAM,没有去掉电池,关机还是可以保存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断电,自动丢失RAM,没有去掉电池,关机还是可以保存信息啊

能否描述 的详细一些,或是提供具体的芯片和电路?

网友B:
实际可能是每次单片机上电都会询问,你平时关机只是单片机休眠。话说其实这个也不用这么麻烦,上电检测下电压就知道是什么电池了,很多智能充电器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可能是每次单片机上电都会询问,你平时关机只是单片机休眠。话说其实这个也不用这么麻烦,上电检测下电 ...

测了一下样机的电路,发现确实是休眠。因为关机状态下,电源芯片仍然在工作。我也计划这样做了,刚测好AVR MEGA64掉电模式的电流,大概在0.45ua左右,3.3V供电。 多谢提供思路!
另外,上电检测电压不太好处理,因为1.5V的干电池用久了电压也会降低到1.2V,到时候跟镍氢电池不好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