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公司的芯片

楼主(2013-08-02):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FPGA,所以对这块不了解,也不知道选购何种芯片,在此请大家推荐一款入门级的A公司FPGA的芯片。
  考虑到画板的问题,所以排除BGA封装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ep2c5t144   算入门吧

网友:
A家最近缺货 买EPCS4SI8N 在X宝买20只 装机 结果只有2只能工作,仔细一看 操  翻新的
又选了一家 20只 到手一看 又是翻新的 拿了一只实验 不工作
又选了1家 20只 还没到

网友:
EP4CE10  功能强大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