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精度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3-08-02):
大家好,我们平时用的地图导航、车载导航都有一个“定位精度”的提示,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从GPS接收回来的原始帧的数据中,我们一般都只解析其中的GPRMC,但今天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中GPGSA数据(如下)
GPGSA (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当前卫星信息,卫星PRN数据
GPS精度指针及使用卫星格式
$GPGSA,<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CR><LF>
<1> 模式2:M = 手动, A = 自动。
<2> 模式1:定位型式1 = 未定位,2 = 二维定位,3 = 三维定位。
<3> 第1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Pseudo Random Noise,伪随机噪声码),01至32(前导位
数不足则补0,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4> 第2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5> 第3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6> 第4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7> 第5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8> 第6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9> 第7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0> 第8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1> 第9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2> 第10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3> 第11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4> 第12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
<15> PDOP综合位置精度因子(0.5 ‐ 99.9)
<16>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 ‐ 99.9)
<17> VDOP垂直精度因子(0.5 ‐ 99.9)
<18> 校验和

其中的第16和17字段看样子好像是说明了当前帧的定位精度,大家是用这个数据来计算他们的精确度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GPRMC帧中(如下)
GPRMC (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推荐定位信息
推荐最小数据量的GPS信息(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
$GPRMC,<1>,<2>,<3>,<4>,<5>,<6>,<7>,<8>,<9>,<10>,<11>,<12>*<13><CR><LF>
<1> UTC(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Latitude,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Longitude,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Knot,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Magnetic Variation,磁偏角(000.0~180.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1> Declination,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Mode Indicator,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13> 校验和。
第12字段中,有4种定位模式,最后一个N无效这个不用讨论,但其他的3个中我现在测试发现有A(自主定位)和D(差分定位)最多,但从他们得到的数据相差不大。
我现在负责把接收到的经纬度上传给上位应用层,上层反应我获取到的定位信息跳跃太大,从他地图上打出来的点看,都是GPS定位信息,但就是定位跳跃比较大,也就是偏差太大
我想问问大伙有没有考虑过是这些帧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应该去获取几个帧再取其平均值做来上报的经纬度的值?想听听大伙伴们的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顶上,同求~楼主知道了麻烦告知一声

网友(2013-12-04):
HDOP水平精度因子,将误差大的直接舍弃,不用。

网友:
输出到上层的时候做一个滤波处理,将跳变太大的点筛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