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本人写的TCP服务器,求穿裤衩。

楼主(2013-08-02):
\n\n#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P28_Gpio.h"
#include "DSP28_SysCtrl.h"
#include "DSP28_PieCtrl.h"
#include "DSP28_PieVect.h"
#include "DSP28_InitPeripherals.h"
#include "DSP28_Timers.h"
#include "DSP28_Gpio.h"
#include "arp.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rigb.h"
#include "dm9k_ex.h"
#include "net.h"
#include "check.h"

extern struct        HostStructType          Machine;
extern union         NetCardUnionType         uNetPack_Rx; //接收缓存
extern union         NetCardUnionType         uNetPack_Tx; //发送缓冲

void initNet_Inf()
{
        if(vResetDM9K_EX())
        {
                vInitD9K_EX();
        }
        else
        {
                while(1); //网络芯片错误,两灯都不亮
        }
}

void initNet(void)
{
        initNet_Inf(); //先初始化网口,以便输出调试信息
}

void RecvFromNet_Ex()
{
        UINT16         uiLen;
        if (uiCheckNewPacket_EX())                //接收数据包
        {
                if (uNetPack_Rx.stEtherFrame.uiProtocol == 0x0806)//表示收到一个arp请求包
                {
                        if(uNetPack_Rx.stArpFrame.Operation == 0X0001)//表示收到的数据包是一个ARP请求报文
                        {
                                Arp_Answer();                //ARP应答
                        }
                        else if(uNetPack_Rx.stArpFrame.Operation == 0X0002)//表示收到的数据包是一个ARP回答报文
                        {
                                ;
                        }
                }
                else if(uNetPack_Rx.stEtherFrame.uiProtocol == 0x0800)//表示接收到一个IP数据包
                {
                         if((uNetPack_Rx.stIpFrame.VersionToService & 0xf000) == 0x4000)//IP V4版本
                         {
                                if( Check_RxIpHeadCrc() )        //IP首部CRC校验,返回值恒为1.校验结果保存在 CheckFlag
                                {

                                        switch(uNetPack_Rx.stIpFrame.TtlToNextP & 0x00ff)
                                        {
                                                case 0x01://表示收到的IP数据报为ICMP查询报文(本程序仅对PING操作进行处理)

                                                        if((uNetPack_Rx.stIcmpFrame.TypeOpt >> 8) == 0x08)        //表示收到的ICMP报文是一个ping的请求包
                                                        {
                                                                Icmp_Ping_Answer();

                                                        }//对PING应答
                                                        else if((uNetPack_Rx.stIcmpFrame.TypeOpt >> 8) == 0x00)//表示收到的ICMP报文是一个ping的应答包
                                                        {

                                                        }
                                                break;
                                                case 0x06://IPFrame的下层协议字段为6表示下层协议为TCP,表示收到TCP报文

                                                        Tcp_Process();
                                                break;
                                                case 0x11://IPFrame的下层协议字段为17表示下层协议UDP,表示收到UDP报文

                                                        Udp_Process();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开源本人写的TCP服务器,硬件平台是2812 + DM9000,仅支持局域网,所有代码均为我个人慢慢敲出来的,耗时超不多3个月,使用工具TCP IP 调试助手 ,wireshark 网络抓包工具。参考资料是TCP IP 详解卷一 卷二,仅供学习,参考。
可以支持多个TCP 服务器,目前是3个,只需要修改一个数组的 tcpip.h 里面的   muchdevice  的宏即可以实现。 大家顶到100楼,就出贴源代码。(编辑说明:添了些说明。。。)

楼主:
速度好慢哦。。。。

网友A:
工程巨大呀。。。。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巨大呀。。。。学习中

呵呵,确实有点大。不过还不是很完整,只是能工作。

网友:
支持一个,发出来

网友B:
单身的楼主果然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LZ搞的这一块完全不懂,请见谅!

请问,这代码很有价值吗?要顶到100楼才肯帖出原代码? ...

其实,不用啦!明天晚上,约MM,成功了下个礼拜1,就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身的楼主果然强大!

伤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啦!明天晚上,约MM,成功了下个礼拜1,就共享。

楼主,期待你的代码,更期待你的精彩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期待你的代码,更期待你的精彩故事!

太感谢了。。。。

楼主:
才21楼,哎!大家一起加油哦

网友:
好庞大,,,玩 DSP 阿,

网友:
帮顶,感觉很好。

网友:
这个还没到100楼,再帮楼主顶一下,大家一起顶阿

网友:
顶一下以表膜拜

楼主:
过段时间就上传,虽然没有100层楼!

楼主:
哎!虽然没有100楼,但是我还是忍了,送给需要的人。声明:代码仅供学习、研究,请不要用于商业目的,可能代码存在些BUG,请使用的时候小心,如果出现问题,我个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万分感写你能够反馈BUG给我,谢谢!

网友:
友情帮顶呀.
不过自己没做过TCP/IP方面的东西,不了解呀

网友:
楼主好人一个!!

网友D:
怎么那么复杂,我的TCP服务器2行代码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那么复杂,我的TCP服务器2行代码都不到

你用的别人的吧!自己调用一下就是了?

网友:
那是一定要顶!

网友E(2013-11-11):
这种东西不开源最后都得压箱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不开源最后都得压箱底

哎!目前也没有什么用处啦

网友:
43楼了,搬砖盖楼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好,支持原创。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LZ搞的这一块完全不懂,请见谅!

请问,这代码很有价值吗?要顶到100楼才肯帖出原代码? ...

tcp服务器代码很有价值的,用到2812上就显得用处不大了

网友(2014-11-27):
真个真心不懂,现在搞大功率的电机控制器。之前对这一块很感兴趣

网友:
看不懂,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