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8-02):
大家好,码了一个按键的模块,想实现双按键对应输出十种不同数值,按一次加/减一次,但却按住却一直在加/减,一直查不出原因,求指教
以下为我的源程序
module KEY_CTRL(key,ctrl_out);
        input [1:0] key;
        output [3:0] ctrl_out;

        reg [3:0] ctrl_r;
        reg [1:0] key_r;

        assign ctrl_out = ctrl_r;
        always@(key)
        begin
                        key_r = key;
                        if(key_r == 2'b01)
                        begin
                                if(ctrl_r < 4'b1001)
                                        ctrl_r <= ctrl_r + 1'b1;
                                else
                                        ctrl_r <= 4'b0;
                        end
                        else if(key_r == 2'b10)
                        begin
                                if(ctrl_r > 4'b0000)
                                        ctrl_r <= ctrl_r - 1'b1;
                                else
                                        ctrl_r <=4'b1001;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图如下

楼主:
初学FPGA不久,虚心求教

楼主:
然后我又做了如下实验:
module test(input a,output b);
reg b_1=0;

always@(a)
begin
        b_1 =~ b_1;
end
assign b = b_1;
endmodule

楼主:
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注意到虽然a没有变化,但always内部的程序是每系统时钟上升沿执行一次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求解释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帮你添添人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帮你添添人气吧

各位大师求解释,调了一下午了

网友:
搞个好标题吧,让别人容易看,也容易帮助你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