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里面的无刷电机显示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2):
如图,电机下面显示的+数字,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顶一下。如图:

网友:
电流?转速 ?
没用过,顺便求教,这个能仿真电机算法么 ?

楼主:
顶一下,回楼上我是用无感,霍尔输出为正常。

楼主:
顶一下没人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你知道答案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答案了么?

还没还没······

网友:
电机速度。转速。

网友:
电机转速。。。。。。

网友(2014-05-11):
电机转速,我也用过这个仿真

网友(2015-06-03):
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