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 builder的问题

楼主(2013-08-02):
一个dsp builder的问题,用matlab的simulink制作一个AM调制的工程,仿真正常,如图所示
然后生成的quartus工程也是仿真正确,如图所示
顶层文件如下:
问题:1.文件下载进开发板不工作,pll都没有时钟输出,数据没输出
      2.顶层文件去掉pll,时钟直接输入am模块的时钟,也没有数据输出
      3.另外新建一个工程,只有pll,pll时钟输出端2个都有时钟输出。工程文件在这
q的版本为90.求助

网友A:
dsp builder有完全破解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 builder有完全破解的么?

有呃,我的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呃,我的就是……

dsp builder advance 可以生成HDL代码?

楼主:
q里面仿真正确是否说明破解成功???我的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 builder advance 可以生成HDL代码?

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我说的是dsp builder adv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dsp builder advance

这个库的还没试过,我还在纠结为什么这个东西仿真能过,下载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2013-12-16):
问一下楼主,在Signal Compiler中,经过Compile之后自动把MDL转成VHDL了的吗?如果是,需要新建工程再把VHDL添加到Q2中吗?我步骤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