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下载到完整破解的matlab 2011a 以上版本?

楼主(2013-08-02):
如题。找过几个都不全。

网友:
http://rutracker.org/forum/index.php 曾经在上面下过一个R2012的

网友A:
Matlab 2012b
http://www.VeryCD.gdajie.com/topics/2933865/

Matlab 2013a
http://www.verycd.gdajie.com/topics/2949460/

网友:
这种软件只能上电驴了。
用的人少,软件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 2012b
http://www.VeryCD.gdajie.com/topics/2933865/

谢谢,我l来下载看看。

楼主:
据说这个是完美破解的crack,有CSDN账号的帮忙下载啊。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justrun2005/4642443#
============================

已经从CSDN上下载到了破解,准备试试。
============================
此crack可用,2012b安装成功!

VER一下 有七十多个模块,应该比较全了。

网友:
实在不行,搜淘宝。

网友A:
我给的两个链接是带破解的~~~2013a我正在用,木有问题~~~2012b去年装过,破解烦一点~~~

网友(2013-09-02):
引用 网友A:
我给的两个链接是带破解的~~~2013a我正在用,木有问题~~~2012b去年装过,破解烦一点~~~ ...

网页进去,提示正在找资源,然后就网页无法放打开了

网友:
我还在用matlab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