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13-08-02):
在main.c中 有:
/* Starting sampling rate. */
#define DEFAULT_MPU_HZ  (200)
而在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中 有:
#define DMP_SAMPLE_RATE     (200)

在dmp_set_fifo_rate()函数定义中发现
if (rate > DMP_SAMPLE_RATE)
        return -1;
可以得出  DMP_SAMPLE_RATE应大于DEFAULT_MPU_HZ
也就是说 传感器采样频率应比DMP采样频率快 是吗?  大家一般设为多少  因为我发现   DEFAULT_MPU_HZ  的范围为 4 HZ 到 1000HZ

网友A:
怎么 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说反了吧?明明是“DMP_SAMPLE_RATE应大于DEFAULT_MPU_HZ”,当然是说MPU的采样频率慢,而DMP的采样频率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 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说反了吧?明明是“DMP_SAMPLE_RATE应大于DEFAULT_MPU_HZ”,当然是说MPU的采样频率 ...

嗯嗯  好像是的  写反了  谢谢指出 ,   官方默认是把这两个频率设一样  而且输出的效果还不错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两个数据能最大发挥6050的性能  我把这两个采样频率调到最大值1000 反而输出数据延迟很大  难得是受DMP计算速度限制?

网友(2014-05-19):
Lz采样率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