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码表的芯片

楼主(2013-08-03):
现在的自行车码表用的都是什么芯片?功耗如何?求解。

网友A:
楼主想DIY?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用的什么芯片,但是普通的8位单片机肯定足够了,如AVR\51.
功耗大概是微安级的。
我想到一个简单的DIY办法:
在轮子上放一块磁铁,车架上放一个干簧管,干簧管接到计算器的“等号键”,如果轮子周长是1.5米,就在计算器上按下0+1.5,
然后呢,轮子转一圈,干簧管接通一次,相当于按一次“等号键”,计算器将显示1.5,再转一圈,计算器将显示3.0。
当然,如果想用单片机自己做,也是不难的。坛内有例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A0%81%E8%A1%A8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8%A1%A8&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DIY?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用的什么芯片,但是普通的8位单片机肯定足够了,如AVR\51.
功耗大概是微安级 ...

好像市场上的自行车码表一块纽扣电池就能用一年啊。不知道在骑行时功耗如何?也是uA即的么?码表的LCD显示会不会功耗比较大?

网友:
有合适的那种液晶吗,那种不知道叫什么,段式液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市场上的自行车码表一块纽扣电池就能用一年啊。不知道在骑行时功耗如何?也是uA即的么?码表的LCD显 ...

骑行时功耗也是uA级的。
市场上的码表采用段式LCD显示,功耗相当低,就像电子手表一样,还有比这功耗更低的显示器吗?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3-09-18):
选块小的太阳能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