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 fft的 ip核问题

楼主(2013-08-03):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FFTip核的输入会有实部和虚部的输入?
我没懂为什么会有虚部,我用AD采集怎么会有虚部?
是我信号与系统没有学好吗?
求解!
还有altera 的FFT 11.0 magecore 是不是只能jtage下载只能使用1个小时啊?

网友:
虚部为0即可
百度说“任何实数都可看成虚部为零的复数”
建议楼主看看FFT的C语言算法,传入参数的实部与虚部会被用作中间计算以及最后存放结果

楼主:
恩,我刚刚看了一下信号系统,还有一些网上的文章,发现确实如此,理论知识还不是很够啊,在搞竞赛怎么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刚刚看了一下信号系统,还有一些网上的文章,发现确实如此,理论知识还不是很够啊,在搞竞赛怎么搞啊 ...

楼主您理论知识不够就跑去竞赛。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理论知识不够就跑去竞赛。怎么说呢?

这个,不搞怎么知道缺什么呢?缺啥补啥啊~

网友:
不破解的话。ip只能JTAG,不能A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搞怎么知道缺什么呢?缺啥补啥啊~

1.首先任何一个正弦函数A*sin(wt+p)都可以由一组和其频率相同的两个互相正交的正弦函数与余弦函数线性组合而成,即A*sin(wt+p)=X*cos(wt)+Y*sin(wt)
2.任何一个振幅在整个时域范围内不存在正负无穷取值点的时域信号可以由一组两两正交的函数组sin(wt+p1),sin(2*wt+p2),sin(3*wt+p3),..........,
   sin(n*wt+pn)的线性组合来表示,即 f(t)=A1*sin(wt+p1)+A2*sin(2*wt+p2)+A3*sin(3*wt+p3)+..........
3.由1和2可得f(t)=[X1*cos(wt)+Y1*sin(wt)]+[X2*cos(2*wt)+Y2*sin(2*wt)]+[X3*cos(3*wt)+Y3*sin(3*wt)]+....+[Xn*cos(n*wt)+Yn*sin(n*wt)]
  然后用虚数来表示这一组正交积的系数
  (X1,i*Y1)  (X2, i*Y2)  (X3,i*Y3)  (X4, i*Y4).........(Xn, i*Yn)
  以上这组系数即就是傅里叶变换得到的结果
4.至于FFT的输入为虚数其实是有意义的,在这里最为FFT的输入实数可以看作是虚部为零的虚数,在进行FFT反变换即IFFT时就可直接使用先前的FFT运算来进行。只需
  将频域所有系数中的虚部乘以-1后进行FFT运算。

希望楼主不要参加了竞赛只是学会了如何使用FFT的IP核,而是要学会其内在原理。和一堆教授们参加竞赛赢得的只是一些虚的头衔,楼主眼光要长远,搞电子不是拿来主义只学会如何使用工具而是要学会其背后的精髓所在。在学校的学生很多都会犯这种错误比如为了学单片机而学单片机,为了学FPGA而学FPGA,殊不知这些都只是实现内心想法算法的一个工具,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得要有想法有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任何一个正弦函数A*sin(wt+p)都可以由一组和其频率相同的两个互相正交的正弦函数与余弦函数线性 ...

楼上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当然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是学习这回事,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但是学会怎么用总是可以的吧。
另外说一下,不仅是正弦余弦函数可以分解成互相正交的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线性组合吧,只要周期函数绝对可积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当然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是学习这回事,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但是学会怎 ...

楼主劳烦你1,2,3条一块看。

网友B: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在准备国赛么?

网友:
我也在准备国赛,最近在搞fft这个模块

网友:
电子设计有的时候是有点忽视理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在准备国赛么?

中国计量的。。杭州的学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国计量的。。杭州的学校。。

我是成都的学校

楼主:
哟。。是不是电子科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成都的学校

哟,是不是电子科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哟,是不是电子科大啊?

是的

网友B:
准备比赛好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比赛好苦啊

确实略苦,特别有时候搞不出东西的时候。。

网友:
你是大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略苦,特别有时候搞不出东西的时候。。

你是大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大几的?

大三的~~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