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错误

楼主(2013-08-03):
// USART1 发送***************************************************************
SIGNAL(SIG_UART1_TRANS)                                        // USART1 发送中断
{
        if(tx_counter1)
        {
                tx_counter1-=1;                                //发送字节数减一
                UDR1=tx_buffer1[tx_rd_index1];                        //缓存区数据载入发送寄存器
                if((++tx_rd_index1)==TX_BUFFER_SIZE1)
                        tx_rd_index1=0;                                //如果数据发送完读指示指向缓存区头
        }
}

这个是网上下载来的,编译时,一直提示这段程序有错误,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KEIL下测试没有语法错误,不知楼主的编译器是如何提示的?

网友:
// USART1 发送***************************************************************
SIGNAL(SIG_UART1_TRANS)                                        // USART1 发送中断

关键字对么?

网友:
单片机型号?编译环境?什么错误提示?
标题不合格!小心被封锁ID哦

楼主:
哦,是iccavr编译器,M64单片机,我是要用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的,可是怎么也收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iccavr编译器,M64单片机,我是要用串口中断来接收数据的,可是怎么也收不到 ...

串口0应该是正常的吧?估计是兼容模式下的问题,见手册说明

楼主:
串口0我已经接了其他东西,已经的串口是接到串口1的

// USART1 发送***************************************************************
SIGNAL(SIG_UART1_TRANS)                                        // USART1 发送中断
关键字不确定怎么写,就是报这里的错误,可能是关键字也不对的

网友:
关键字错了,看相关头文件里面的定义。

网友:
iom64v.h 里面有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ESET        1
#define iv_INT0         2
#define iv_EXT_INT0     2
#define iv_INT1         3
#define iv_EXT_INT1     3
#define iv_INT2         4
#define iv_EXT_INT2     4
#define iv_INT3         5
#define iv_EXT_INT3     5
#define iv_INT4         6
#define iv_EXT_INT4     6
#define iv_INT5         7
#define iv_EXT_INT5     7
#define iv_INT6         8
#define iv_EXT_INT6     8
#define iv_INT7         9
#define iv_EXT_INT7     9
#define iv_TIMER2_COMPA 10
#define iv_TIMER2_COMP  10
#define iv_TIM2_COMP    10
#define iv_TIMER2_OVF   11
#define iv_TIM2_OVF     11
#define iv_TIMER1_CAPT  12
#define iv_TIM1_CAPT    12
#define iv_TIMER1_COMPA 13
#define iv_TIM1_COMPA   13
#define iv_TIMER1_COMPB 14
#define iv_TIM1_COMPB   14
#define iv_TIMER1_OVF   15
#define iv_TIM1_OVF     15
#define iv_TIMER0_COMPA 16
#define iv_TIMER0_COMP  16
#define iv_TIM0_COMP    16
#define iv_TIMER0_OVF   17
#define iv_TIM0_OVF     17
#define iv_SPI_STC      18
#define iv_USART0_RX    19
#define iv_USART0_RXC   19
#define iv_USART0_DRE   20
#define iv_USART0_UDRE  20
#define iv_USART0_TX    21
#define iv_USART0_TXC   21
#define iv_ADC          22
#define iv_EE_RDY       23
#define iv_EE_READY     23
#define iv_ANA_COMP     24
#define iv_ANALOG_COMP  24
#define iv_TIMER1_COMPC 25
#define iv_TIM1_COMPC   25
#define iv_TIMER3_CAPT  26
#define iv_TIM3_CAPT    26
#define iv_TIMER3_COMPA 27
#define iv_TIM3_COMPA   27
#define iv_TIMER3_COMPB 28
#define iv_TIM3_COMPB   28
#define iv_TIMER3_COMPC 29
#define iv_TIM3_COMPC   29
#define iv_TIMER3_OVF   30
#define iv_TIM3_OVF     30
#define iv_USART1_RX    31
#define iv_USART1_RXC   31
#define iv_USART1_DRE   32
#define iv_USART1_UDRE  32
#define iv_USART1_TX    33
#define iv_USART1_TXC   33
#define iv_TWI          34
#define iv_TWSI         34
#define iv_SPM_RDY      35
#define iv_SPM_READY    35

/* */

#endif

网友:
9楼正解

楼主:
已经修改过,关键字,在中断里边,将收到的数据直接返回,可以,保存到数组,也可以了,谢谢!
代码如下:

void uart1_init(void) //USART1初始化
{
UCSR1B = 0x00;   //关闭USART1
UCSR1A = 0x00;   //不适使用倍速发送
UCSR1C = (1<<UCSZ11)|(1<<UCSZ10);//数据位为八位
UBRR1L=(fosc/16/(baud+1))%256;//异步正常模式下,UBRR的计算公式
UBRR1H=(fosc/16/(baud+1))/256;
UCSR1B =(1<<RXEN1)|(1<<TXEN1); //接收使能,传送使能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iv_USART1_RX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31
void uart1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UDR1;
//putchar1(temp);//直接返回,串口可以接收到,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 temp;//保存到数组,也可以了
RX_BUFFER_SIZE++;
//UCSR0B=0xD8 ;
}
void putchar1(uchar c)//串口1发送字符
{
while (!(UCSR1A&(1<<UDRE1)));//表明发送器一准备就绪
UDR1=c;
}

void main(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PORTD = 0x06;
DDRD  = 0x0a;
PORTC = 0xFF;
DDRC  = 0xFF;
uart1_init();
RX_BUFFER_SIZE=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delay_nms(100);
        if(rx_buffer[0]==0x55)
        {
         PORTC=0x0f;
         RX_BUFFER_SIZE=0;
        }
        if(rx_buffer[0]==0xaa)
        {
         PORTC=0xf0;
         RX_BUFFER_SIZ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