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双定时器输出PWM相互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3):
51单片机用T0,T1两个定时器输出PWM。
计数值都是1000时,PWM周期都是5.6ms
计数值都是2000时,PWM周期也都是5.6ms
计数值都是3000时,T0的PWM周期输出2.2ms,T1的PWM输出周期为4.2ms
以上结果用示波器测得。
是不是因为优先级造成的干扰呢?

网友A:
楼主不是用的自动重装模式?
1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多路PWM的,何必用两个定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用的自动重装模式?
1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多路PWM的,何必用两个定时器呢 ...

应该用八位自动重装模式吗,我用的是十六位计数器
我直接跑了例程,被你一说,感觉是一个定时器就够了。。。。。例程好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用的自动重装模式?
1个定时器可以实现多路PWM的,何必用两个定时器呢 ...

果然,用一个定时器输出多个PWM挺好用的

网友B:
一个定时器怎么输出多路PWM,求楼主给一些资料看看,感谢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时器怎么输出多路PWM,求楼主给一些资料看看,感谢万分!!!

在定时器了可以调频率
在主函数里可以占空比

void Time1 (void) interrupt 3
{
       uchar i,j;
        TH0=0xfe;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尝试修改1000成其他值
        TL0=0x0c;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尝试修改1000成其他值
        i++;
        j++
        if(i==10)//调频率
             PWMA++;
        if(j==20)//调频率
             PWMB++;
}

网友:
跟楼上又学了一招,谢了。

网友:
对这方面正迷糊着呢 学到新姿势了

网友:
对PWM精度要求高时使用定时器模拟是满足不了需要的

网友:
可以更换带有硬件PWM输出口的单片机,两三路PWM只用一个定时器足矣

网友(2014-04-13):
有空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