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交换芯片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03):
使用Micrel公司的KSZ8995和KS8999,构建一个11端口的以太网交换系统。
框图如下:

KSZ8995和KS8999各自的端口之间可以交换,KSZ8995和KS8999之间不能通信。也就是上图中的1~4路之间可以交换,5~12路之间可以交换,但是前4路与后7路之间不能交换。并且表示二者之间通信的状态灯也不亮。

KSZ8995和KS8999之间的收发连接如下图所示:

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几个问题
1、KS8999和KSZ8995使用的变压器抽头电压都接到了2.5V。
正确接法:KS8999的对应抽头电压应该为2.1V
更改:将8999对应的H0013的抽头电压改为2.1V。鉴于8999的其他端口能通信,所以8999对应的HX1234抽头电压没有变,还是2.5V

2、8999和8995到H0013没有接匹配电阻
更改:在每个短点增加两个49.9ohm电阻,并在电阻中点接0.1uF电容到地
增加匹配电阻后,指示灯能点亮,但是还不能通信。Ping的时候Link/Act的灯一直亮,没有闪烁。

3、8999和8995支持线序自动翻转功能(Auto MDI/MDI-X),但是选用的H0013并不支持该功能
初步估计是8999到变压器之间的收发接反了。我理解收发握手应该是在变压器-变压器之间。
更改:管脚比较密,飞线比较难。
尝试过以下这种连接,还是不能通信。

这两个芯片是在同一块电路板,所以想用阻容网络代替变压器。
参考了micrel的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 120》,笔记里将收发的差分线都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VDD,中间用0.1uF电容隔离直流分量。由于两个芯片的所用的VDD和上拉电阻不同,后来咨询了一下技术支持,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以AC耦合电容为界,在靠近芯片一侧使用该种芯片的匹配电路。并且AC耦合可以不关掉MDI和自适应,不过还是建议关掉MDI和自适应,强制成固定100M/Full mode。
最后连接方式是:

8995发送端到8999接收端也是这么连的。

电容靠近发送端放置,因为我有其他端口可能要用到MDI和自适应,所以这项功能我没有关掉。我看手册里,默认的模式应该就是100M/Full。最后的测试结果还是指示灯能点亮,不能通信。Ping的时候Link/Act的灯一直亮,没有闪烁。

下面是测试波形的记录
8999发送端->8995接收端
波形交流分量一样,Vp-p在1V左右,直流分量增加了2V
8995发送端->8999接收端
忘记抓图,Vp-p记不大清了。直流分量下降了0.4V

各位给支支招!

楼主:
问题找到了:8995的第5端口配置有问题。

这个端口内部是PHY和MAC分离的。分离后对外有几种工作模式可选。可以通过MII接口外接CPU(Swtich MII PHY模式)、外接PHY(Swtich MII MAC模式)、外接MAC(PHY5 MII模式)。
如果要将该端口作为普通端口使用,将要将第5口的PHY和MAC直连在一起,也就是将上述三种模式关掉。这几种工作模式都是通过91、86、87这三个脚的初始化电平来配置的。
另外匹配电阻也要加上。

AC耦合和使用变压器都可以,即便是8999到变压器这一段没有按收发关系握手,也没有影响。

网友(2016-09-18):
楼主,您好,我对你这个图的理解是你通过H0013芯片将两个交换芯片级联,实现11口的port。想问您个问题,这个H0013芯片具体的功能是什么,网上搜了下叫10/100 PC Card LAN Magnetic Modules,局域网磁模块,不是很理解。

网友:
直接两个交换机接连不就行了,自己搞很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