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python构建IAR MDK等开发环境的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3-08-03):
原因:由于这段时间在写一些程序,包括boot工程、显示板工程、控制板工程、其它一些工程,
目前使用IAR来开发,每次都要新建工程、增加文件(而且目录文件都相当的多)、所有的设置都一遍遍重复进行。。。
所有可执行的bin等每次编译完成都要一次$\DIR1\DIR2\EWARM\DEBUG\EXE\
然后COPY+C   COPY+V,再然后重新命名。。。。

食指都觉得目前有点问题了,可能是鼠标点多了

相信很多程序员都会遇到以上的问题,如果这些都可以一个命令解决,那多爽啊!
通过两天的收索,最终决定学习一门脚本语言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两天开始学习python,scons。想一劳永逸!

想了解下如何使用python来构建一个IAR或是MDK的开发环境,并自动载相应的源码文件?

网友A:
IDE自己就能实现
Wordspace里可以有多个Project,指定每个Project的生成文件路径和文件名,不行的话编译完自动执行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自己就能实现
Wordspace里可以有多个Project,指定每个Project的生成文件路径和文件名,不行的话编译完 ...

学习一门脚本语言对于MCU程序员,个人觉得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比如写个串口、搞个图形、干个其它什么的!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一门脚本语言对于MCU程序员,个人觉得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比如写个串口、搞个图形、干个其它什么 ...

事实上MCU程序员会脚本语言的很少,使用版本控制软件也很少,主要就是MCU程序员很多单打独斗的,和软件工程还差得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MCU程序员会脚本语言的很少,使用版本控制软件也很少,主要就是MCU程序员很多单打独斗的,和软件工 ...

这是MCU特性决定的,并不是程序员本身决定的。
学习脚本也只是提高工作效率而矣。

对于版本控制我想坛里,使用SVN GIT等也不在少数!
呵呵!在这个坛里混的也没几个标称自己是“软件工程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CU特性决定的,并不是程序员本身决定的。
学习脚本也只是提高工作效率而矣。

就是特性决定的,就像你现在处于这样的瓶颈才有了学习这些工具的动力

网友:
这个想法好啊,我也就会一点Python。
貌似mdk的工程文件.uvproj是xml文件啊,应该有可以生成,研究研究

网友C(2013-09-11):
我前段时间用rtt里面的scons机制做了个这样的东西
把.c和.h文件放在相应目录运行scons_buld.bat就能建立工程了,比较方便

1、先安装scons和python,配置好scons和python的path环境变量
2、将.c和.h文件放在drivers、user等目录
3、运行project下的scons-build.bat文件就能生成project.uvproj了
4、修改template.uvproj可以更改一些工程文件名、输出文件名等参数
5、配置文件时wdconfig.h,可以define一些条件编译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用rtt里面的scons机制做了个这样的东西
把.c和.h文件放在相应目录运行scons_buld.bat就 ...

哦,上面这个有问题,stm32lib目录下的SConscript不知为何丢了
这个是好的
这里下载scons
安装后只需将 x:\python27\scripts 添加到系统PATH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我觉得可以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4-02-12):
这个好啊,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
git基本上只用三个命令:git add --all; git commit -m"xxxxx"; git 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