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逻辑分析仪的连接杜邦线做好了,先睹为快(图)

楼主(2013-08-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用屏蔽线不好做?

网友:
要出新品了 不错不错 看起来 不错  能让看看内部不~

网友:
这杜邦线真不错,不知道mo大单独卖不?

网友:
这么多GND,地和地之间信号是隔离的?

网友:
一些LA,包括agilent的多按照色环的颜色对应通道数字的.

网友:
杜邦头上丝印线标确实劳民伤财了
不过可以看出,很注重细节

网友:
示波器逻辑探头是这样的,每根先是独立屏蔽线

网友:
莫大可以看下周立功的线,质量也不错。有弹性不容易打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高的屏蔽线国内买不到的。

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的连接线,价格是千甚至万为单位的。 ...

上次看到一种小的探针,日本原装的好几百一个……
话说有时候这种东西真心贵的离谱啊!

网友:
老大,又出新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高的屏蔽线国内买不到的。

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的连接线,价格是千甚至万为单位的。 ...

话说非屏蔽线,不管你铁芯多粗,都会对原电路和T形后面产生严重干扰。我的两块逻辑板之前用飞线连接,现在不得不跑5Mbps,再快出错几率20%以上,到100MHz几乎没法用了。建议阿莫换成屏蔽线,屏蔽线没那么脆弱的,毕竟外面有一层相当粗的铁丝网,只要不是用力折,不会断。你想你笔记本屏线边上就有两根馈线,这种细的馈线都比粗铜线要强一万倍。这种最次的线,某宝上数十块钱一米。要是怕不可靠,可以买那种粗的,外径2.5mm,凭你本事再大,也折不断。

网友:
孕龙逻辑分析仪的线是按电阻的颜色来的-棕红橙黄绿蓝紫灰~~~~~~我觉得用这样的颜色排更符合电工的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路你如何用颜色表达?

还有16路地线,共要32种色?

我就拿硬盘当例子吧。一根GND一根信号线,80针的硬盘排线,最高稳定速率是83.3Mbps,再高就不行了。SCSI单端最高速率是20Mbps,差分可跑到160Mbps,再高虽然不能说一定不能传输,但是肯定非常容易出错,要不然SCSI早就突破1GB/s了(现在最高是320MB/s,差分线,16bit位宽,等效最高速率160Mbps)。如果用单端不屏蔽方式采集,最终结果肯定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信号,除非采集低频信号,并做一定滤波。
PS:信号完整性不是你用多粗的线就能解决的,它本质上是驱动器和周围电路之间的关系。像驱动能力极低的驱动器(LVDS一般5mA的样子,恒流源控制),它通过电流环来抑制信号干扰。单端没有抑制办法,当与一个驱动能力较强信号挨着时(如时钟信号),极易受各种干扰。我曾经做过电弧试验,周围电器电磁屏蔽差的,全部阵亡,没有一个正常工作的,必须复位之后才恢复工作。1米外的一台老点的笔记本,抗干扰能力差,直接死机。

网友:
很期待,价格怎么样,早就想搞个了

网友:
可不可以用那种很软的硅胶线,不容易老化,不容易拆断

网友:
上回买了周立功的一个逻辑分析仪,挺好用的。连接线质量是相当的好啊,不过也是杜邦线类似的,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用手就能从中间剥开。

这倒是真的,我每次都是用手剥线的

网友:
中国找好东西,做好东西都很难,都是过得去就行的理论

网友:
阿莫的接口结构是和HP的结构是相似的,都是信号线和地线一组,不过阿莫可以参考一下HP的线材,那线材质量很好,就是比较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高的屏蔽线国内买不到的。

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的连接线,价格是千甚至万为单位的。 ...

你可以问问天津鸿雁电缆厂 好像编号是609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测试结果没有怎么差。估计是你的逻辑板的问题。

还有探针,原则安捷伦淘宝不知真假的要25元一个, ...

我这有几个安捷伦原装的测试夹子,不过,一般的杜邦线孔太粗,所以接上感觉有点松,线带外壳又太大,所以只能抛弃外面的塑壳,直接热缩管套上,但是,不论如何,都没办法还原安捷伦测试线的感觉

国内现在想买个好点的东西真的是太难了,安捷伦的探头一付足以,而国产货不知道得用多少套才能达到安捷伦的寿命,甚至,包括泰克DS1102系列的探头都是极烂的东东

网友:
看起来线挺粗

网友:
此分析仪不知道定价了吗?价格合适的话可以要一台

网友:
一时半会儿买不起,先关注一下

网友:
话说价格如何啊

网友:
杜邦头上加字,这个细节做得很不错,赞一个
只是不知道丝印耐磨不?别插了每几次,字磨没了
那可真是劳民伤财了

网友(2013-09-28):
支持,坐等产品上市。。

网友(2013-12-19):
真是好东西,目前还用不上。

网友:
为啥叫杜邦线,谁能科普下。

网友:
有没有打算设计配探头的?

网友:
线材不错,芯用料挺足。现在好多线看着挺粗,芯细的很,全是用外层的橡胶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