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LGT8F88A的 SWD驱动程序

楼主(2013-08-03):
发一下LGT8F88A的SWD驱动程序。内部已经包含了使用等。稍加修改就能应用。
LGT SWD时序文档依然在整理中。

网友:
标记一下,晚点再看

楼主:
待会慢慢改USBasp加入SWD驱动

楼主:
记得原来SimonQian弄过一个V-USB的mkII。我得试试看能不能V-USB做个mkII~

网友A:
连swd都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swd都弄出来了

这是官方公布的。只不过我转到坛子里来而已。现在官方在整理资料

网友:
转了一圈官网没发现官方在哪里发布了这两个驱动文件

文件头的声明很有意思
swd_drv.h:  Header file for LGT8F160 Microprocessors

"记得原来SimonQian弄过一个V-USB的mkII。我得试试看能不能V-USB做个mkII~"
要是用LGT8F08A等实现调试器 那lgt的开发工具就够白菜的了

楼主:
楼上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我准备用SOP8封装的做SWD。
VCC GND X1 X2 D+ D- SWC SWD正好8脚用完。而且你上次说内部16M能做V-USB我也试试看~争取弄个多用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我准备用SOP8封装的做SWD。
VCC GND X1 X2 D+ D- SWC SWD正好8脚用完。而且你上 ...

用SOP-8封装的话,貌似无法使用默认的INT0中断,要改到INT2中断上。

具体改些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P-8封装的话,貌似无法使用默认的INT0中断,要改到INT2中断上。

具体改些什么地方呢? ...

vector入口。IO配置

网友:
我也没找到官方在哪里公布这 2 个文件.

网友C(2015-04-13):
不知楼主进度如何
SWD_CMD_LOCK
SWD_CMD_IFREN_BIT
这两个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进度如何
SWD_CMD_LOCK
SWD_CMD_IFREN_BIT

真抱歉最近高考呢。没时间做这些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抱歉最近高考呢。没时间做这些爱好了。

打扰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