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单片机通过USB连接

楼主(2013-08-03):
如题,两片单片机(或其他串口控制设备)之间用USB联机不知道可不可行,CH375是可以作为HOST设备的。不知道有谁用过没,连接中间加入USB Hub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请教为啥非得走usb?

网友:
为啥非得用USB…………

网友:
USB分主机和从机,主机巨复杂,有成套协议栈

网友A:
单片机,用串口的通讯,更合适,TTL、485、I2S、SPI、………………。

USB 挺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串口的通讯,更合适,TTL、485、I2S、SPI、………………。

USB 挺费劲。 ...

恩,是个特殊要求。麻烦,我是做硬件的,现在还在试。

网友B:
两个都是CH375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事先知道要使用哪些端口进行通信,在枚举的时候都不需要上传设备描述符什么的,只要主机发送一个set_config命令就可以了。然后device端就开始工作了,后面就是数据的直接传输了。过Hub是可以的,不过就要麻烦多了。做设备那段可以用ch372代替,这个只可以做设备,不可以做host,可以省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CH375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事先知道要使用哪些端口进行通信,在枚举的时候都不需要上传设备描 ...

恩,谢谢,现在正在试验CH375+GL850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个特殊要求。麻烦,我是做硬件的,现在还在试。

硬件是简单,但是做软件的估计会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