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视频模数转换板子,大家看看可以用来干嘛玩

楼主(2013-08-03):
四路视频应该是模数转换板,有知道干嘛玩,可以说说,过几天低价甩给大家玩。

网友:
这个芯片是4路DVR上经常用到的芯片,很强大。
  四路的模拟音频输入,一路模拟音频输出。
  四路模拟视频输入,两路模拟视频输出。
  三个BT.656/601 格式的数字I/O视频接口和两个数字音频I/O接口可以和处理器连接传输视频和音频数据。
  TW2835的视频和音频是分开完成的,互不影响。在视频处理部分,一块TW2835支持四路模拟输入和四路数字输入。四路模拟视频信号转换成数字视频信号送入到内部读写控制模块,数字视频输入PBIN可以最多传输四路的视频信号到内部读写控制模块。

  不过现在还有多少模拟视频了?

网友:
监控摄像头很多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