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保护断路器如何测试?

楼主(2013-08-03):
公司设备在好几个客户那里接的外部断路器是带漏电保护的,很容易跳闸,只有换成普通断路器。不知道什么原因?谁能分析一下么?

现在自己买了断路器来试,请问有什么办法来测试这种断路器?

网友A:
跳闸说明线路有漏电的地方。电线使用久了或者受潮了就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闸说明线路有漏电的地方。电线使用久了或者受潮了就会漏电。

这个情况比较小,都是新机器。我分析是三相不平衡,我们有一相电和零线220V给控制电路用,PLC、开关电源、散热风机都是用这个电,这相电用电量也不是很大,会不会造成不平衡而跳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比较小,都是新机器。我分析是三相不平衡,我们有一相电和零线220V给控制电路用,PLC、开关电源 ...

供电系统都是三相四线制的,中性点接地良好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三相不平衡。

网友:
如果三相严重不平衡会引起三相电流矢量和增大,会引起三相漏电保护器动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比较小,都是新机器。我分析是三相不平衡,我们有一相电和零线220V给控制电路用,PLC、开关电源 ...

三相漏电保护开关有两种,一种是带零线的一种是不带零线的,带零线的是用于三相四线制供电电路中的,三相电流不平衡时不会跳闸,也就是你这个供电电路要用这种。不带零线的用于三相三线制的供电电路中,三相电流不平衡时会跳闸的。

网友:
图片上是两种漏电保护,楼主的情况应该用上面的那种漏电保护开关,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设备漏电了。或者是您们把零线和地线弄错了。以前做工程的时候遇到过。施工的人把底线当成零线用了,导致闸合不上。

网友B:
你们公司的施工人员真敢干阿,居然不接漏电保护就工作。出了事故就是严重的事故。人命关天,楼主还是慎重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漏电保护器漏电电流选的太小了!

网友:
给一个非零信号。

网友:
有循环水? 有水也要注意水是否漏电带电了 现在都是三相五线制了

网友:
可能设备还是有那里漏电,
可以对设备接地线与其他三相火线和零线做耐高压测试.(注意,要测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的施工人员真敢干阿,居然不接漏电保护就工作。出了事故就是严重的事故。人命关天,楼主还是慎重一 ...

你的回复和我查的资料说的情况差不多,增长了不少见识啊,谢谢!

我们的设备还真的大部分用户都没有接漏电保护开关,看来以后得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