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AD采样、存储、传输系统请教。

楼主(2013-08-03):
最近想做一套设备,具体要求如下:
1,100k的采样速度,采样精度12位就行。
2,采样的波形要能传到远端PC上。设备在野外,只能用GPRS或者3G。
3,当GPRS或者3G出现问题了,波形保存在本地,所以要挂接16G以上的SD卡,SD卡不用接到PC上,所以可以不用文件系统。当GPRS网络稳定的时候这些存下来的波形要传到远端的PC上。
4,设备采用太阳能供电,采样板的功耗(暂不考虑GPRS功耗)要控制到50毫瓦以内。目前没有挂SD卡,用MSP430做采样功耗小于15毫瓦(数据采到就丢)。
5,查资料得知430功耗小于2mA,STM32小于9mA,所以如果SD卡功耗控制得好,STM32也许能用。
6,如果STM32不能用,MSP430能不能挂接16G的SD卡?很多人做的都是4G以下的方案。
请高手出招。

网友:
3g还是4g只是提供一个物理链路,对你的系统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几乎不会有影响。看你的需求,最好rtos + fs + [PPP](或者不用PPP,而只是用at cmd命令来建立socket) 的方案。如果没有fs,你做数据缓存/更新时,会非常麻烦。

网友:
用sd卡功耗就高了吧

楼主:
我是看了这篇文章让我信心大增,不过文章里的SD卡容量太小,采样速度也太慢。

楼主:
资料上关于SD卡功耗的几个亮点。

楼主:
最最关键的问题,MSP430能不能挂16G或者32G的SD卡??
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
你认为8位机能不能计算32位乘法?能不能计算64位乘法?

网友:
我试过16G的没问题,但挑不挑卡就不知道了。

网友:
1秒钟就1.6M的数据量,请问你怎么处理,网速有这么快?

网友:
挂大容量卡没问题,不确定430是否有sdio,没有的话,用spi模式,支持spi模式的卡都能用!

楼主:
回9楼
不是所有数据都要传到远端PC。
准确说,大于某一个电压值的波形才需要传下去。
也可以说,大于某一个电压值的波形才需要存起来。
绝大部分时间CPU采到的数据都丢掉了。
为此,我曾想在信号调理电路上加个比较器,让信号跟门限电压比较,得出一个触发信号来唤醒CPU采样。这样就可以让CPU长时间休眠,达到省电的目的。
但是,CPU唤醒的这个过程可能有点长,STM32唤醒时间可能有10mS,漏掉这么长的波形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方法作罢。
各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法吗?让CPU长期睡,硬件来触发CPU采样,丢掉的波形小于uS。

又或者用DMA,平时CPU睡觉,DMA把数据丢到一个RAM里去,等RAM快满了,CPU才醒来处理。
更理想的是用DMA把AD采样的数据丢到比较器里去,跟门限比较,大于门限就存起来,否则丢掉。
MSP430的DMA我没用过,所以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大家见笑。

楼主:
帖子都沉了,这活外包有没有人接?

网友:
MSP430能挂接16G的SD卡 spi 接口 金士顿和 sandisk都没问题
主要问题是你的采样率太高 根本存不下来  430 几k的采样率问题不大  上百k还是用stm32吧

你这个外包的话 全做下来价格不菲的

楼主:
3万能不能做?3个月。

楼主:
简单写了个方案,只有功耗估算部分,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超低功耗一般都是uA级电流,几mA其实很多芯片都能用了。

网友:
除了采样速度之外,430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目前比较倾向于STM32L151XX
速度快,资源多。DATASHEET上标称功耗也不大。
实际功耗有待测试。

楼主:
这活没人接吗?
再顶一下。

网友:
采样精度12位,那要求的 硬件 分辨率起码得13位了。

网友:
暂时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
STM32L的采样速度1M,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那个ADC硬件看门狗有个门限比较功能,我用过

网友:
本来有些疑问,看了楼主发的PDF就没有了;
有意与楼主合作。

楼主:
我没法消息的权限
有兴趣的给我邮箱留言
6997858@qq.com

楼主(2013-09-26):
结题贴,考虑到瓶颈在数据传输上,GPRS不可能传大数据量,所以将指标做如下修改:
1,采样速度改成10K每秒。
2,存储深度改成2M每天,超过2M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存储办法如附件图片。
3,由于上述两个修改,所以不需要SD卡了,直接挂一片SPI的FLASH。
经过上述修改,这个就很靠谱了,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