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dsp芯片吗?

楼主(2013-08-04):
朋友从一工厂收了2千多片这种芯片,俺一看只认识上面dsp3个字母,网上查资料貌似也没有,有哥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级别的芯片和价值几何吗?

楼主:
上面的印字:
DE56SC239BE4ALC
2005   DSPG
G3U099.3
TMV985B0070A   1028
SCBS0008

网友A:
http://china.dspg.com/chinese/pr ... ;sscid=17&id=16

Overview
The DE56 is a highly integrated, mixed-signal TeakLite® DSP-based baseband processor for digital cordless telephony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e DE56 is used to develop fully integrated digital cordless telephone systems, digital answering machines, digital voice recorders (DVRs), digital baby monitors, and other audio applications.

Integrating all required digital and analog circuitry, the DE56 enables compact design at a low bill of materials (BOM) cost and small footprint. The DE56 contains two types of advanced burst-mode controller (BMC) modems for DECT (Digital Enhanced Cordless Telephone) and for the DSP Group®-proprietary EDCT (Enhanced Digital Cordless Telephone) standards to provide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 multi-handset cordless communications.

The DE56 is offered with different ROM/RAM sizes and several optional fea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hina.dspg.com/chinese/product.php?cid=3&scid=6&sscid=17&id=16

Overview

哦,用翻译大概看了下貌似是无绳电话类使用的整合方案,看来没啥用,谢谢哥们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