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系列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13-08-04):
之前使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现在改用STM32L152系列,可是之情的程序全都下载不进去,下载后出现“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Flash超时。 重置目标然后再试一次。)这样的提示,请问哪位高手这该怎样解决??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怎么下载现在还怎么下载                                                                         ...

是啊!可现在就是下载不进去,老是提示“Flash Timeout.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Flash超时。 重置目标然后再试一次。)这个,搜索了一下看到有和我遇到相同的问题的,可是我照他们的方法改了之后依然不行!
请问你那里有这个芯片的工程没,我看看能不能下载进去!谢谢啦!

网友B:
ISP要升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152的

有151的              STM32L151C8T6

嗯,非常感谢你!还是下载不进去,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Program Files\keil 4\ARM\STLink\ST-LINKIII-KEIL_SWO.DLL”(错误:闪存下载失败- c:Program Files \keil4 \ \ STLink \ ST-LINKIII-KEIL_SWO.DLL)这样的提示!头疼啊,程序下不进去啥都干不成!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P要升级才行。

升级?要怎么弄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的啊                                                                                   ...

我用的KEIL4下载的,我把芯片型号改了,改成STM32L152VB,我用的就是这个!你给我的那个也是下载不进去!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我看,你需要检查检查你的板子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哦,这个我还一直没有考虑,谢谢提醒,看来是得好好检查检查啦!刚才的那个问题这里有讲http://www.ec66.com/article/list.asp?indexid=4469,只不过我改了之后依然不行,希望你可以看看,算是分享了!我去检查板子去!非常感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你这个链接里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工程人员不应该出现的情况,除非是初学者。 ...

嗯,估计我学时间短吧!我把电路检查了,连接没问题(我只检查了J-LINK的引脚),用的是最小系统板,没有FLASH,依然是不行,这次只要一下载就提示没有发现ULINK,可是我进去看的话是有的,就是一下载就提示没!哎!各种问题不断啊!谢谢啦!

网友C:
我的帖子里有好多152的工程,你下一个试试,看看行不行,估计是你MDK没有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里有好多152的工程,你下一个试试,看看行不行,估计是你MDK没有配置对! ...

我下了,可是还是有问题!提示“Can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无法加载Flash设备描述!)然后还有“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错误:闪存下载失败了——“Cortex-M3”)这样的错误提示,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你多帮帮哦!谢谢啦!我下的是你的“外中断唤醒STOP”这个压缩包!

网友C:
额,不应该呀! 你用的评估板吗?还是自己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不应该呀! 你用的评估板吗?还是自己焊接的?

嗯,现在下进去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也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我整理了一下,过会上传到帖子里!(还是有一个地方没有配置好)现在我之前的STM32F103ZE的系列的程序也可以下载进去了!谢谢你啦!

网友:
解决了就好!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将问题整理了,现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4-01-25):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将问题整理了,现在分享给大家!

支持一下

网友(2016-04-27):
你这是用jlink下载,请问用flymcu软件下载的时候,第一次能下载,再下载就不可以啦,保护了。用flashloader下载,每次都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7-03-23):
我遇到的问题在这里总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