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MC34063升降压应用电路细节分析

楼主(2013-08-04):
电源IC:MC34063 可以降压、升压、升降压;BUCK,BOOST都可以自己搞明白。就唯独升降压应用这块自己一直没想考虑明白电路是如何工作的(细节)。因为这种拓扑在电池应用很有优势。比如7.5~14.5v输入,10v输出。低压输出则工作在升压模式。高压输入则工作在降压模式。
如下附近为MC34063手册及两个应用文档。

在电路中因为Q1的导通参数是按照输入电压Vinmin来计算的。如果上电Q1 Q2上电同时导通。这不就是boost架构了么。实在是没搞明白Vinmax时候电路降压是如何实现的。请高手解答这拓扑对应于该IC的具体工作方式。小弟先谢了。
在此不讨论电源IC本身的效率、纹波、之讨论电源拓扑的工作方式(细节)。在Vinmin的时候是如何工作的?在Vinmax的时候是如何工作的?
输入电压不稳情况下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Q1Q2同时断开不就降压了么?而且可以降到0

楼主:
lcw_swust 发表于  4 小时前
Q1Q2同时断开不就降压了么?而且可以降到0...

Q1Q2一直同时导通同时关断。怎么自适应升压及降压呢?

网友A:
今天搭了这个图,Q1用s8550,输出12V,10mA都到不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搭了这个图,Q1用s8550,输出12V,10mA都到不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郁闷啊 ...

电感是不是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搭了这个图,Q1用s8550,输出12V,10mA都到不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郁闷啊 ...

试试跟着手册改下Rbe及Rb的阻值。我觉得是上电不管Vinmax还是Vinmin。Q1及内置Q2都是导通的。电感选用工字型或者贴片的功率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不是功率电感?

额,这个手上没有120uh的电感,就用直插那种工字电感绕了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跟着手册改下Rbe及Rb的阻值。我觉得是上电不管Vinmax还是Vinmin。Q1及内置Q2都是导通的。电感选用工 ...

是用工字电感,不带负载8~24V输入,可以得到12V的输出,带上负载电压马上就调到1V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RSC装错了。但好像效率很低,才40%左右

楼主:
eaglelpx 发表于  27 分钟前

找到问题了RSC装错了。但好像效率很低,才40%左右...

不错啊 用示波器看下电感连接Q2端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啊 用示波器看下电感连接Q2端的波形

就这个模样,装备差,估计是S8550开关频率低了

网友:
上面写有74%,相差太大了

网友(2013-11-28):
这个其实不搞懂的话比较难玩~

网友:
楼主可以想像一下普通的boost的电压是vout=vi+电感。这个Q1会关闭的,vout=电感,给多少能量电感,电感就出多少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