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运放自激怎么办

楼主(2013-08-04):
想做个20M带宽的示波器,做前端放大电路的时候,为了让输入阻抗>1Mohm直接采用了电压跟随电路,可是为啥都自激呢,先后试了OPA656
AD811,AD8011,LT136还有两个忘了,都自激了40M~100多MHZ不等,该怎么办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A:
PCB布局能不能优化?尤其是运放负反馈回路,高速信号忌讳连线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布局能不能优化?尤其是运放负反馈回路,高速信号忌讳连线太长。

面包板插得,没试出来不敢做板

网友:
跟随器输出端是不是接了电容对地?有电容的话很容易产生振荡

网友:
电压跟随是最容易产生自激的

网友:
高频运放带容性负载能力差很差的,示波器表笔有输入电容的!
测量时,在运放的输出端与示波器表笔间串一个100R左右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