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上修改图)4-20MA多路采集的时候,用CD4051实现通道切换

楼主(2013-08-04):
4-20MA多路采集的时候,用CD4051这样的模拟开关能实现通道切换吗?

根据几位大神的发言 现在已经修改了原理图
基本的次序是4-20ma ----  运放实现IV变换 ------ 模拟开关通道切换(同时采样两个通道) ------- 运放跟随器变换阻抗 ------到AD采集通道
求解答这样是否合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得切换是什么,是选择电流还是只切换到AD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得切换是什么,是选择电流还是只切换到AD的输入信号

选择电流切换到运放实现iv变换

网友B:
先转电压再切换,4051导通电阻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转电压再切换,4051导通电阻较大!

你这不对吧 4-20ma是电流源唉 就是跟导通电阻没关系的

网友:
唉,切换电流源。

网友C:
切换电流源你用4051超了电流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电流源你用4051超了电流指标

你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吗  ?  你的意思就是这种方案不可行?

网友:
直接用 mos 管啊

网友:
你看看4051的导通电阻,通过的电流,还有得考虑电源和信号短路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吗  ?  你的意思就是这种方案不可行?

4051不能传20mA电流

网友:
先IV变换再用4051切换吧。

网友D:
这个你要先转化为电压,然后用4051切换,后面还要用运放射随,就ok了,4051不能过这么大电流的,而且4051内阻有点大,后面用运放射随的,这个我有深刻体会,用在一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要先转化为电压,然后用4051切换,后面还要用运放射随,就ok了,4051不能过这么大电流的,而且4051内 ...

能让我参考下你的原理图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网友:
可以的,先IV转换,再切换,导通电阻影响不大。

楼主:
我画好了 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用光耦继电器试试

网友:
输入信号全部用200欧电阻接地,然后用4051切换。切换后接地的话,4051可能烧掉,内阻都不止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要先转化为电压,然后用4051切换,后面还要用运放射随,就ok了,4051不能过这么大电流的,而且4051内 ...

这个公司里的电脑,考不出来了!

网友:
切换电流,可以用MOS管,但是对于电流传输的设备来说,不断切换不是很好吧。所以建议还是把每个电流通路串一个电阻,直接测电压,非常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要先转化为电压,然后用4051切换,后面还要用运放射随,就ok了,4051不能过这么大电流的,而且4051内 ...

能看看楼主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1不能传20mA电流

像我现在楼主位这样的设计行不?

网友:
楼主怎么都采用AD公司的片子,这个电路有其他考虑吗?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前端直接用200Ω,低温漂的电阻进行IV变换后进405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觉得前端直接用200Ω,低温漂的电阻进行IV变换后进4051就可以了。

问题是现在的电路你觉得有问题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F:
以前做过电流采样,现在来看,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要过测试,输入端增加0.1uF的电容,防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过电流采样,现在来看,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要过测试,输入端增加0.1uF的电容,防静电。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求大神来关注下

网友:
你确实得先转换为电压才行,CD4051不是很好用,好像有个74HC4051吧,跟它是一样的,但是性能好。

网友:
不知道,我这样设计是否可以,测量PT100 的温度,谢谢

网友(2013-09-25):
顶起来  不过这个4~20mA 就是三线了,因为所有的电流源都共地了呢
如果是两线的怎么办啊

网友:
4~20mA正好是热电偶变送器的,记录下来了。

网友(2016-11-10):
那个取样电阻R1 是5欧吧?这么小的电阻 对信号源有什么影响吗? 用的什么类型的电阻啊?

网友(2018-03-08):
搜索4051,突然看到你这个。。
你这个还有2个问题,你没有考虑 " 共地" 问题。。。
1、当多路20mA同时接入时,实际上地就浮了,因为不同设备之间的地其实不一定是同一个地吧。
2、如果非要这样用,也许只能采用3线、4线制,同时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给所以设备提供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