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列如何写BOOTLOADER

楼主(2013-08-04):
最近在写PIC的BOOTLOADER,发现官网的例程大多都不能在BOOTLOADER中用中断,自己也在自写的BOOTLOADER中用了中断,结果不成功。在大大的坛子里,有DX能在BOOTLOADER中用中断吗?或者有那位DD直接了当的说,应该就是不能在BOOT区用中断的,了断了这颗心,也是好的。谢谢

网友:
哪个系列的BOOTLOADER?

网友:
感觉BOOTLOADER中断和APP中的中断一起工作的话 难处理 感觉还是不一起用的好

网友:
pic的boot一般不能用中断, 最好用查询, 可能与架构有关. 我在其他架构的芯片的boot可以用中断.

网友:
PIC 还有 BOOTLOADER ? 第一次听说(我只用PIC的8位机) ......

网友:
PIC18以上问题不大,以下就比较麻烦,

网友:
Ds 30 Loader ,还是满不错的,底层是开源的,但 上位机不是。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5133-1-1.html

网友:
如果pic24或16位单片机,可以用中断,8位机没大弄过,不太清楚

楼主(2013-11-24):
最后,只用查询的果断成功

网友(2014-10-24):
哥们你这帖子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