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辅助供电绕组上并联的68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8-04):
最近做了一个UC3842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照datasheet搭建的电路。发现辅助绕组处并联了一个68欧 2W的电阻。实验室该电阻很烫。各位大侠,该电阻式做什么用的,能去掉吗?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消除反相电动势的吧

网友:
估计是为了简单的稳压。

网友:
是不是限制电压的

网友:
发热就换大一点电阻。

网友:
加快电容充放电的?

网友:
假负载,因为电压采样是在辅助绕组取的,所以必须加一定的假负载在辅助绕组,否则输出电压会偏低。
这种设计的负载调整率较差,不适合负载变化大的设计,最好负载本身还有稳压。

网友:
还不如串个电阻呢。

网友:
这类开关电源输出是不允开路的,若须开路必需接假负载使驱动维持最低脉冲宽度.

网友A:
加快电容充放电的?为了能及时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快电容充放电的?为了能及时调整电压?

7楼大师已经写了,不要再想其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