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MA6675测温,热电偶不能接触设备,接触就直接显示0...

楼主(2013-08-04):
用热电偶+MAX6675做测温 ,发热体是一块铁板,装在机器上的。铁板上有打的10CM深的孔,孔边缘攻丝将 热电偶上端螺丝帽直接拧在铁板上的 ,测温时温度一直显示0℃。 将热电偶卸下 温度显示正常 。奇怪的是将热电偶前端接触到机器的金属部分 温度立刻变为0℃,离开又正常 。 。程序没有问题,放在其他地方都正常。  怀疑干扰问题,将供电电源独立,接触机器机身还是会变为0℃。。   机身接大地 试了下 也不行 。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指点下。   现在讲热电偶金属部分用高温胶布缠了一圈,算是和机身隔离开了,正常显示,担心接近300℃的高温长久下来,胶布也会老化,不是长久之计啊  。 。 。

网友A:
芯片的T-引脚要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T-引脚要接GND

是的 ,T-是接GND的。热电偶不能碰机壳,一接触就显示0℃。

网友(2013-09-1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闹心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测多高的温度,一般应用套个刚玉保护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测多高的温度,一般应用套个刚玉保护管吧

温度不高。300度左右 。你说那个是不是类似于两线PT100外臂那种陶瓷管? 或者电烙铁发热芯内部那种??

网友:
对的,可以起到绝缘作用,300度的温度,用玻璃丝带也行啊

网友:
用陶封热电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