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C5Q208与单片机总线接口某些引脚输出幅度不稳定

楼主(2013-08-04):
我用ep2c5q208与单片机emif总线通信,数据总线上接了4.7K上拉电阻。D0-D4口能正常输出变化的数据,D5-D7不能输出正常数据,上限电平不稳定,有时候幅度很低,有时候乱跳动。换了几个单片机,后来索性把单片机D5-D7翘起来,发现D5-D7输出还是不稳定。后来换了个单片机就好了,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我都怀疑当初管脚没翘起来。干脆割断单片机与FPGA的引脚D5,D5输出就正常了。之前我用别的程序让FPGA控制D5-D7输出几个脉冲信号,把单片机程序清空,能输出正常的脉冲信号,管脚是没问题的。管脚配置成三态或bidirectional都试过。单片机EMIF总线输出或片选控制其他的都没有问题。有哪位朋友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
难道是MCU写时FPGA没有悬空?

网友:
1 FPGA 焊接问题/电阻焊接/单片机管脚焊接
2 FPGA管教分配
3 FPGA输入输出状态
4 逻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