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放大电路设计求指教

楼主(2013-08-05):
为什么这个功率放大电路带小负载时就失真了??
功率放大电路放大了什么啊??

网友:
小信号处于 临界状态,比较专业的名词 一时想不起来了。

看这个 截图 像 《电子学》 里的, 那本书里给出的解释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A:
射极输出的是放大电流的,失真与三极管的偏置及工作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极输出的是放大电流的,失真与三极管的偏置及工作点有关

嗯!请问怎样设计可以获得比较大的电流呢? 谢谢!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少个输出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少个输出电容吧

没有啊!模电书上的电路。但做出来带小负载就严重失真了。

网友:
OTL功放电路要加一个输出电容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有问题。这个是OCL功率放大电路,要双电源供电!这个电路是放大电流的。不放大电压信号,也就是说电压增益为1.

网友:
每个4148上面再串联一个电阻,可以改善,原理自己慢慢想。

网友:
交越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模电书上的电路。但做出来带小负载就严重失真了。

我也看了下书,确定这个电路我说的应该是没错的,你这个电路的既不是OCL也不是OTL,OCL的无需输出电容但是双电源的,OTL是单电源的但有输出电容,你这个电路输入信号的负半周连静态工作点都满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请问怎样设计可以获得比较大的电流呢? 谢谢!

看看这个贴功率放大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贴功率放大器设计

网友C:
这是要配合运放之类的开环增益很大的放大电路一起使用的,然后使用电压负反馈才能取得优良的线性度,通常没有单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配合运放之类的开环增益很大的放大电路一起使用的,然后使用电压负反馈才能取得优良的线性度,通常没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