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生电赛一等奖作品-FM接收机”的一点困惑

楼主(2013-08-05):
AD采样部分,作者使用了一款采样率最高为105MSPS的AD,去采集FM 88Mhz-108Mhz频段的数据并且顺利实现,这是怎么办到的?根据香浓采样定理,采样速率要大于被采样信号的两倍以上啊。百思不得其解。。。
附作者网址:http://www.openhw.org/fanyan8251097/blog/12-08/282714_b2b3d.html

网友A:
信息是载波于该频段的,需要解调,解调后的速率极低于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是载波于该频段的,需要解调,解调后的速率极低于50M

关键问题是他是直接采样FM调频波信号,采样完之后才进行混频,抽取,解调的

网友:
超频用的?

网友B:
中频带通采样,人家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带通采样,人家说的很清楚了…

我也清楚是带通采样,比如说频带是88Mhz-108Mhz,那我假设对108Mhz这个频点进行采集,但是他的采样率最高才105MSPS,如何采到108Mhz?

网友C:
图片全烂掉了,看不到细节,不过文中提到中频带通采样,应该是模拟下变频到中频信号后再采样的。
实际上105MSPS的ADC直接采样88~108MHz也是可以的,香农采样定理并没有限制被采样信号要小于1/2采样率,而是说大于1/2采样率的信号会以alias出现,当你用带通把小于1/2采样率的输入信号去掉的话,剩下的alias就是你要的信号,只不过alias循sinc曲线衰减,会影响DNR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他是直接采样FM调频波信号,采样完之后才进行混频,抽取,解调的 ...

欠采样,
不用基本原理,可以变通的,只采有效带宽内的信号即可,也就是1,200k的事,对这个进行香农就可以了,只要AD的输入频率足够就行

网友:
哦,就是八楼后面的解释了

网友:
主要是验证软件无线电的设计方法,相当于中频信号只要进入FPGA就可以做任意的实时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明显的很是对FM中频10.8M进行采样解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全烂掉了,看不到细节,不过文中提到中频带通采样,应该是模拟下变频到中频信号后再采样的。
实际上105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全烂掉了,看不到细节,不过文中提到中频带通采样,应该是模拟下变频到中频信号后再采样的。
实际上105 ...

附件中有图,可以看看是否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清楚是带通采样,比如说频带是88Mhz-108Mhz,那我假设对108Mhz这个频点进行采集,但是他的采样率最高 ...

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比频率高2倍以上才能还原信号,只要比有效带宽两倍以上频率即可,比如100
m调频带宽200k,只要大于400k即可,比如我800k进行采样,会有产生一个200k的信号包含调制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附件中有图,可以看看是否烂掉。

谢谢,我这里无法打开ednchina。
图画得很清楚了,确实就是用80MSPS对88~108MHz信号直接做undersampling的,采样下来的频谱范围在12~32MHz。

网友:
我这里 ednchina 被墙了
=====================
采样速度只要是被测带通信号的二倍即可

网友E:
是这样,ADC有2个指标,一个叫做输入信号的模拟带宽,这个指标限制了能够采集的信号的最高频点。另一个指标叫做最高采样率,这个指标的一半就是能够采集的信号的带宽。

所以,在此例中,他的ADC的模拟带宽肯定高于108MHz,并且采样率大于(108-88)=20MHz,所以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ADC有2个指标,一个叫做输入信号的模拟带宽,这个指标限制了能够采集的信号的最高频点。另一个指标 ...

谢谢,现在应经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ADC有2个指标,一个叫做输入信号的模拟带宽,这个指标限制了能够采集的信号的最高频点。另一个指标 ...

这个频带不是20吧,调频载波一个固定频率上比如100兆,加上调制信号产生频偏没有那么大

网友:
如果有AD程序就好了,看看高速AD怎么缓存至SDRAM里面的。

网友:
80MHz大于带宽2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带不是20吧,调频载波一个固定频率上比如100兆,加上调制信号产生频偏没有那么大 ...

他这个SDR接收机理论上只要处理能力足够,可以同时接收并解调整个20MHz FM频段的所有电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SDR接收机理论上只要处理能力足够,可以同时接收并解调整个20MHz FM频段的所有电台。 ...

这个肯定是的,但是有效带宽应该不是按20m来算的,因为它接受时肯定是以一个固定频率为中心频率,带宽就是这个中心频率附近的频偏,中心频率的范围才是2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的,但是有效带宽应该不是按20m来算的,因为它接受时肯定是以一个固定频率为中心频率,带宽就 ...

还是没注意到“同时”两个字?例如一个电台在88M,一个在108M,这个接收机可以同时输出这两个电台的声音。

网友:
20m带宽数据全解码吞吐量不知道能有多大

网友:
这个是SDR啦

网友:
请看下面的图

他用的AD9215,差分的模拟输入带宽有300MHz,可以覆盖到整个FM频段。
另外,他用的是直采方案,天线后面加了一个fc=98MHz,带宽20MHz的带通,就是把整个FM频段滤出来,然后用80MHz直接采样的。再FPGA里面再做数字的混频、抽取和解调。
不过话说,这种一起把20MHz信号采集下来,然后从中拿出150多KHz带宽做解调,并且ADC只有10bit,这个方案的灵敏度还是有限的,强信号存在的情况下,通常弱信号就被覆盖了。

网友:
大炮打蚊子的典型代表,不过作为SDR应用,还是不错的例子

网友(2013-09-18):
明显的很是对FM中频10.8M进行采样解调的。

网友:
NCO的调谐范围是多少? 如何做的数字下变频?

网友:
数字下变频后,位宽为 25位, 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片全烂掉了,看不到细节,不过文中提到中频带通采样,应该是模拟下变频到中频信号后再采样的。
实际上105 ...

对于带通信号的采样,只要大于2倍的带宽就应该没事。。。。。

网友:
呵呵,仔细看了下,相当于一个硕士论文。

网友G(2015-07-19):
        lz你好,我来挖坟了 ~看到这个作品感觉这研究生不简单~萌生了自己仿制一个的念头,于是这两周都在学习。但感觉没人指点自己就是瞎干,我是这样做的:(1)请教实验室学长,学长说这东西先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滤波器参数,然后在Quartus ii中调用IP核,将前面得到的参数 填入即可。那这样怎么仿真呢。(2)查找资料,发现书上是用MATLAB+DSP Builder设计然后用DSP Builder自动生成代码,学了一周发现书上是结合nios讲述的,于是我也困惑了。
       现请教下师兄,要做这个收音机的数字端的设计,一般的设计步骤和仿真步骤是什么?还望师兄不吝赐教~

网友:
直接matlab仿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好,我来挖坟了 ~看到这个作品感觉这研究生不简单~萌生了自己仿制一个的念头,于是这两周 ...

呵呵,我基本完成了FM的数字前端,滤波器设计如你所说用MALTAB 生成的滤波器系数导入quartus的IP核,当然前面别忘了抽取,其实该设计的是重在解调的,那个研究生解调方式是采用锁相环的形式,我就比较直接了,算出他的瞬时相位,然后通过一阶差分完成解调,瞬时相位采用的是cordic算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基本完成了FM的数字前端,滤波器设计如你所说用MALTAB 生成的滤波器系数导入quartus的IP核,当然 ...

请教,哪种模式的Cordic是计算相位的,我记得一般不都输入是相位,然后计算三角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哪种模式的Cordic是计算相位的,我记得一般不都输入是相位,然后计算三角函数吗? ...

具体关注圆周系统中的向量模式,令y=0时可以算出模值和反正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基本完成了FM的数字前端,滤波器设计如你所说用MALTAB 生成的滤波器系数导入quartus的IP核,当然 ...

原来大头还在后面,我还停留在滤波器设计上面,看来路还很长 。几天前看到一个俄罗斯人的设计,将解调转移到了电脑上~http://habrahabr.ru/post/204310/

网友:
这个是什么鄙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具体关注圆周系统中的向量模式,令y=0时可以算出模值和反正切。

再打扰一下,输入是I Q数据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打扰一下,输入是I Q数据是吧?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带通信号的采样,只要大于2倍的带宽就应该没事。。。。。

正确

我们专业面试常见题:带通采样。

带通采样对采保电路有要求,必须大于最高RF频率,而不是带宽2倍。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这里无法打开ednchina。
图画得很清楚了,确实就是用80MSPS对88~108MHz信号直接做undersampling ...

层主,他这个用80MSPS对88~108MHz信号进行欠采样,采样下来的频谱范围为什么是在12~32MHz?个人感觉应该是(88~108Mhz) -80=8~28Mhz。

网友:
即使载波是108M,如果 “保证”(例如滤除其它信号) 信号只有 20M 范围(88-108M),那么差不多(有一个载波频步和信道带宽的整数倍对齐问题)使用 40M 就可以足够 “直接” 采样 108M 的载波+信号了,这个在信号原理的书上有的,就叫带通采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全烂掉了,看不到细节,不过文中提到中频带通采样,应该是模拟下变频到中频信号后再采样的。
实际上105 ...

如果模拟前段进来的信号是窄带的并且谐波控制的比较好 这样是没问题的

网友G(2016-01-05):
看到楼主完成了这个接收机数字部分的仿真,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学长~
在作者利用CIC滤波器将高速数字信号抽取到数据速率为625Khz的基带I/Q信号之后,又进行了一次低通FIR滤波,作者此时的通带频率设置在了稍微大于FM信号频偏的78Khz。按照学弟的理解,基带I/Q信号此时为±100Khz(一个频道约占据200Khz的带宽),那么此时不会对信号的高频部分造成衰减吗?
还希望学长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楼主完成了这个接收机数字部分的仿真,有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学长~
在作者利用CIC滤波器将高速数字信号 ...

信道之间会有一定的余量,不然会相互干扰。况且FM调制的是语音信号即使是双声道其基带信号也是在通频带内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道之间会有一定的余量,不然会相互干扰。况且FM调制的是语音信号即使是双声道其基带信号也是在通频带内 ...

信道余量指的是不同频道之间的200Khz间隔吗?这时候还没有对FM信号进行解调,有效频谱宽度不还是先前的180K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道余量指的是不同频道之间的200Khz间隔吗?这时候还没有对FM信号进行解调,有效频谱宽度不还是先前的18 ...

1、200k的信道带宽提供了这个余量,2,有效的频谱带宽应该是通频带75K吧,余下的频带大部分被过渡带占了,并且阻带肯定要小于200k

网友:
我们用的Ti的ADC105MSPS是能超频到200+的,DAC用的DAC908E标称165M超频到了1.3GHz还很稳定,FPGA频率上不去了
不过它采的是中频带 2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0k的信道带宽提供了这个余量,2,有效的频谱带宽应该是通频带75K吧,余下的频带大部分被过渡带占了 ...

还是对学长说的“有效的频谱带宽应该是通频带75K”存在一些疑惑,按照高频电路书上讲的FM调制,这个75Khz是最大频偏吧?

按我的理解,抽取之后频道只是中心频率由Wc变为零频了吧,有效带宽并没发生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