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delsim的Testbench程序编写

楼主(2013-08-05):
新手求助啊~~~~~~~~~~~~~~~遇到瓶颈了
怎么编写测试程序啊????
我编的是一个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
求各位大侠指点啊~~~~~~~~~~~~~~~~~~~~~~~~~~急!

网友A:
简单一点用verilog写,把激励写出来,驱动DUT,结果正确与否调波形看。
复杂点就要学习systemverilog了,或者用第三方的TB自动生成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用verilog写,把激励写出来,驱动DUT,结果正确与否调波形看。
复杂点就要学习systemverilog了,或 ...

我现在不太明白是不是一定要写测试程序……在Quartus里用波形仿真的时候,不是可以修改输入波形么?内个是不是就是激励信号啊?

网友B:
希望你看了这个列子后,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看了这个列子后,会明白

万分感谢!!!

网友(2013-10-12):
.CLK是什么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