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方法实现模拟memory卡.

楼主(2013-08-05):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

网友A:
为什么用u盘呢,准备直接写入文件吗?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读写时间可能要长了!

网友:
U盘读写速度太慢了吧?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异步内存总线接口对时序有要求,单片机模拟很难有足够的响应速度,加上U盘的读写延迟,恐怕很难实现。
这个接口支持的容量不会大,没必要用U盘模拟啊。如果你的意思是想做成插上U盘在线更新数据的,建议模拟装置还是用SRAM或NOR Flash,然后用支持USB OTG的MCU(例如STM32F107)来读写U盘并将数据更新到SRAM/Flash中,需要注意的是更新过程的信号互斥和数据完整性问题,具体就看接口协议怎么理解了。

楼主:
我说说原来卡的弊端,38pin的接口如果插反或者插歪一点点,设备上的卡座就毁了,在说卡也比较难买且贵.其实不一定非要u盘.用u盘感觉比较方便,那个卡就是一个拷贝数据,和升级程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内存总线接口对时序有要求,单片机模拟很难有足够的响应速度,加上U盘的读写延迟,恐怕很难实现。
这个 ...

卡里主要就一个芯片和一个电池.容量只有1024K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u盘呢,准备直接写入文件吗?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读写时间可能要长了! ...

设备正常工作时不需要读,写卡.只有往设备拷贝参数或者程序时才用.这个接口可以双向拷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里主要就一个芯片和一个电池.容量只有1024KBYTE.

那建议你还是用SRAM储存,单片机通过mux挂到接口上,做成U盘接口直接插到电脑上像操作U盘一样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建议你还是用SRAM储存,单片机通过mux挂到接口上,做成U盘接口直接插到电脑上像操作U盘一样更新数据。 ...

我的想法是将原来的38pin座子拆掉焊上我的装置,装置留在设备上,然后装置上留一个接口,usb或sd
卡等都可以,不知道68013可以不可以.

网友:
建议用gzhuli 大师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将原来的38pin座子拆掉焊上我的装置,装置留在设备上,然后装置上留一个接口,usb或sd
卡等都可以 ...

68013只是USB Device,要插U盘需要USB Host/OTG,68013做不了。
建议用STM32F105系列,USB OTG/SDIO/SRAM接口都齐了。2:1 mux那里主要是A[0..19]/nCE/nWE/nOE这些信号的切换,D[0..7]可以直接并联。
地址和读写信号总共23根线,2:1 mux就变成69根线了,有点太麻烦了,可以考虑将MCU和SRAM直接连接,SRAM和接口间加tri-state buffer,平时MCU的SRAM接口高阻态,MCU操作SRAM时先tri-state 38针接口的信号,然后再初始化MCU的SRAM接口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13只是USB Device,要插U盘需要USB Host/OTG,68013做不了。
建议用STM32F105系列,USB OTG/SDIO/SR ...

谢谢版主的建议,我想这可能是最合理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