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C0832能输出基准值为0的正弦波吗?如何改频率?

楼主(2013-08-05):
用DAC0832可以输出0-5V,以2.5V为基准,的正弦波,可以怎么弄成基准值为0的正弦波?
另外:如何改变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A:
在 DAC0832 输出串接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DAC0832 输出串接一个电容。

对!就是串入一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DAC0832 输出串接一个电容。

那如果我想调整正弦波的频率,该如何做?

网友:
这还不容易? 你每秒更新 DAC0832 数据的次数高一些。它输出的频率便高一些。

网友(2015-05-17):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串入一个隔直电容。

频率1K的话,要多大电容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