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EINT3 GPIO共用通道问题

楼主(2013-08-05):
现在用两个io口P0.4、P0.5用作外部中断,下降沿中断,共用一个EINT3通道,程序目的是:某一引脚触发中断后,进入中断判断是哪个引脚产生的中断,用if(GPIO_GetIntStatus(0,4,1))判断,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比如P0.4有中断信号,P0.5对应的LPC_GPIOINT->IO0IntStatF也被置一,求解。
中断初始化函数:
        LPC_GPIO0->FIODIR &= ~(1<<4);
        LPC_GPIO0->FIODIR &= ~(1<<5);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LPC_GPIOINT->IO0IntEnF |= (1<<4);
        LPC_GPIOINT->IO0IntEnF |= (1<<5);

中断处理函数内容:
if(GPIO_GetIntStatus(0,4,1))
                  {
                      GPIO_ClearInt(0,(1<<4));
                  UART0_SendString("int 111!\n");
                  }

                  if(GPIO_GetIntStatus(0,5,1))
                  {
                      GPIO_ClearInt(0,(1<<5));
                          UART0_SendString("int 222!\n");
          }

现在用的两个按键产生下降沿触发信号,理想中应该是按对应的按键,串口分别输出对应的int 111 或者 int 222,
但现在无论按哪个按键,都是打印:
int 111!
int  222!
求高手帮忙!

楼主:
求帮助啊。

楼主:
高手给指点指点呗,现在还是调试不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