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体坐标系转到地理坐标系问题

楼主(2013-08-05):
问个问题:
我更新完四元数后 要怎么将机体坐标系得到的加速度转到地理坐标系的加速度?

不知道这里面哪里错了。。。直接套公式都有问题。。。求解

求路过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為什麼要將得到的加速度轉至地理座標?

下面是我之前做的
80F的四元數推導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278-2-1.html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要將得到的加速度轉至地理座標?

下面是我之前做的

想做惯性导航。。。
想得到地理坐标系的 3个加速度值 补偿后 积分得到速度。。。

公式也是从《惯性技术》来的  你的推理差不多能看懂  不过不知道我上面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A:
如果(Mq)^(-1)計算正確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得到的gw需要去掉重力加速度的值
留下運動加速度
再對加速度積分得到運動速度

不過做些事情的前提是 Mq 與 gb 必須要是準確的

理論上應該是可行
但沒有實際做過,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q)^(-1)計算正確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书上看到一段  由于两个坐标系都是直角坐标系  所以Mq的转置 = Mq的逆   gb 误差不大以已经可以确定了。。。可结果不对  只能认为是Mq的问题

Mq怎么知道正确呢?有思路吗?

感觉你数学很好,不知可或帮我推导下Mq

网友A:
先確定"Mq的转置 = Mq的逆"是否成立
---->方法 : Mq的转置*Mq是否等於單位矩陣

Mq怎么知道正确呢?
--->Mq是由四元數旋轉推導出來的, 詳細在四元數推導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Mq的转置 = Mq的逆"是否成立
---->方法 : Mq的转置*Mq是否等於單位矩陣

还是不行。。。。。。试了好多个公式都一样。。。不知道哪个才是机体坐标系转地理坐标系的方向余弦矩阵。。。。

机体坐标系 转 地理坐标系 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